[C51] 请教一下高手看看这款LCM用的什么驱动?JM1286408

楼主(2022-04-01):
下载测试过ST7565,ST7567的程序,交换3个IO线都不能点亮,有没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迷津,谢了
像素肯定是128*64的了.
正面这样子的

反面PCB

根据实物描出来的线路图

楼主:
某宝网搜尽也没有找到类似FPC的屏

网友:
现在4寸、分辨率800×600的屏价格在60元左右。真没有必要再浪费精力了!

网友A:
4线?用普通12864的串口模式试试呢?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是串行口的屏幕,就是3线SPI接口。

网友C:
这个驱动芯片应该是3.3V左右,,找到电源,片选,CLK ,MOSI,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是串行口的屏幕,就是3线SPI接口。

在原来配套的板子上面,3线可以正常显示,RST不用,一共6线。GND/+5V/BL/*/*/*/RST,现在不晓得是哪款主芯片,找不到对应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驱动芯片应该是3.3V左右,,找到电源,片选,CLK ,MOSI,应该就可以了

直接5V供电的,没有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用普通12864的串口模式试试呢?

现在看实物线路图,可以猜出一个是RST,另外3条不清楚,同时不清楚用哪款芯片的程序,测试好几个型号的。都没有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5V供电的,没有降压芯片。

那个U1,还有2个二极管或许起降压作用,这个驱动芯片资料以前看过,好像极限电压3.6V,,直接怼5V多半要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U1,还有2个二极管或许起降压作用,这个驱动芯片资料以前看过,好像极限电压3.6V,,直接怼5V多半要废 ...

刚才又看了一下,U1是升压模块,5V升12V的。丝印是YCXB

网友:
调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原来配套的板子上面,3线可以正常显示,RST不用,一共6线。GND/+5V/BL/*/*/*/RST,现在不晓得是哪款主 ...

具体到哪个驱动芯片就不好说了。不过,也就是那几个常用的芯片,如果真的想弄明白,就只能挨个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