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金士顿u盘is918-fn12 用哪个量产工具

楼主(2022-04-01):
请教各路大神:金士顿u盘is918-fn12 用哪个量产工具

网友A:
下一个is918软件看看颗粒id,也可以试试chipgeni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is918软件看看颗粒id,也可以试试chipgenius

下了几个都不行 只有这个还能识别U盘 量产不了 一行英文

网友:
查ID,自己整参数试试

楼主:
弄好了    删除mptool里,NOTMPID=后边的识别码就连上了,设置下参数ok

网友:
这主控确实玩人的比较少

网友:
IS918MPTool_GA_210722A是最新版本。

网友(2022-11-29):
手里有同样U盘,写入速度超级慢10m/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删除mptool里,NOTMPID=后边的识别码就连上了,设置下参数ok

你用的那款软件呀,识别码在哪里删除

网友:
有遇到这个错误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删除mptool里,NOTMPID=后边的识别码就连上了,设置下参数ok

删除MPTOOL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删除mptool里,NOTMPID=后边的识别码就连上了,设置下参数ok

在哪里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删除mptool里,NOTMPID=后边的识别码就连上了,设置下参数ok

删除哪个

网友(2023-03-04):
删除MPTool.ini中NotMPID后面的字段即可

网友(2023-04-06):
is918量产工具221206。这个可以

网友:
苦苦寻找ING,感谢分享

网友:
强制指定一个接近ID的FLASH即可

网友(2023-10-27):
感谢分享,帮了大忙

网友:
这板子看着还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