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H笔座带灯光秀的自动量程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04-01):
最近很多人关注胜利VC890H,买来一块玩玩,这表是华博代工贴牌的,对应华博的型号是HT118A,主板上还保留着华博的型号!胜利这么大企业,丢不丢人?
外形倒是和胜利一些低端表相似度很高,胜利看来不仅要靠其他厂家代工贴牌,连自己的表都要模仿人家的设计?
这表是0660一类的芯片方案,精度线性都不错,校准很方便,缺点大家都知道,就是慢!
这表最大的卖点是表笔座有炫目的灯光提醒,不过,你不要误会,这不是什么插错孔用错档位的报警,仅仅是拨到相应的档位,对应的笔座会亮几下灯,提醒你插哪个孔而已!有毛用?哈哈,还费电!
NCV和LIVE在一个档位,NCV我觉得意义不大,LIVE还有点用处。
主板做工不敢恭维,板材很薄,很劣质的感觉,边缘都是毛刺!焊接工艺也一般,板子都没洗。
外壳胶套比胜利的柔软多了,胜利那个胶套太硬了还没弹性,拆机要了命了,要借助撬棍啥的,我的角上都撕裂了。
二极管档有声音提醒,但是,很慢,而且正常压降和短路都是一声长音。这还不如没有!
通断档这类芯片都是第一下反应很快,快速连续通断时,声音就连音了!
转盘档位符号印刷不是很醒目,尤其是电压档和电流档,灰色底白色字,非常不醒目,有点脏或者磨损,就看不清了。
交流档同时可以显示频率,这点好评,但是,为了显示频率,把主显的字体压扁了,看着怪怪的!
模拟条有,但是,跟数学同步的,没啥意义了!

网友A:
我靠,170元的价格,太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170元的价格,太贵了吧

100元以下。没那么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元以下。没那么贵

请问一下不会修大佬,0660的是不起校准之后每家产品都差不多,有空想捣鼓ut61d+,ut191e,vc440e这几个看看对比一下,网上看改9999有些功能会失效,不知道这些贵一点的改过之后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电路板还挺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不会修大佬,0660的是不起校准之后每家产品都差不多,有空想捣鼓ut61d+,ut191e,vc440e这几个看 ...

优利德一建议型号带E的就直接玩E的,ABCD一般都不HiFi。0660校准都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还挺厚的呀。

照片看不出来,实物很粗糙劣质,不如胜利自己型号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一建议型号带E的就直接玩E的,ABCD一般都不HiFi。0660校准都大同小异。 ...

好的,谢谢,明白,好像这2年优利德出的带+的都相对于老款好上不少,尤其是200元以下的产品,最近几天仔细的看了一下,高端的还是一般般,看到一些其他评测

网友C:
小黄鱼家买了HT118A,今天到了,试了一下,一般家用够了,

网友:
只是电池没有发

网友D:
请问不会修大神,这款vc97行不行?想买来做电工维修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家买了HT118A,今天到了,试了一下,一般家用够了,

才60?成色不错,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家买了HT118A,今天到了,试了一下,一般家用够了,

贴了胜利牌子贵了好多好多。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不会修大神,这款vc97行不行?想买来做电工维修表

VC97都是一样的方案,精度可以,也是速度慢!不在乎速度的话,可以。过几天发个拆机测评你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VC97都是一样的方案,精度可以,也是速度慢!不在乎速度的话,可以。过几天发个拆机测评你看看。 ...

谢谢楼主,已经买了ut89x,不过档位多,想再买只自动档的表,现在初步想选择vc97,看过你的这个vc890h评测,不太感冒,数字怪怪的,看过vc97新版的图片,大数字,适合我这种近视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不会修大神,这款vc97行不行?想买来做电工维修表

电工表这款合适,测高压背光变橙色光,有NCV,还有测火线也变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工表这款合适,测高压背光变橙色光,有NCV,还有测火线也变光,

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已经买了ut89x,不过档位多,想再买只自动档的表,现在初步想选择vc97,看过你的这个vc890h评 ...

怎么没买89XD,这款LED档输出11.8v能测高压LED灯珠。

网友:
一直在用指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已经买了ut89x,不过档位多,想再买只自动档的表,现在初步想选择vc97,看过你的这个vc890h评 ...

有花2个的钱真不如再添一点直接上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