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十根线的步进电机,山洋電気SanyoDenki 103-7565-5042

楼主(2022-04-01):
废品站得了这两个日产步进电机,对上面的参数不太明白。
十根线的,五种颜色,每2根线是同一种颜色。

马宝上经常见到的步进电机都步距角是1.8°,0.9°,再小的没见过,一般还是二相四线,还有四相五线的
又搜到五相十拍六线的线切割步进电机,十根线的还没找到过。
不过搜到了一个五相十线的拆机驱动器,价格好感人

网友A:
歩距角0.45确实没见过,去官网查查看吧。

网友:
5相电机,比较特殊啊

网友:
没有见过 常见4线或6线

网友:
步进不好玩,还是伺服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歩距角0.45确实没见过,去官网查查看吧。

查过了,较早的型号没有记录

网友:
可能带编码器输出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带编码器的可能性不大
量一下线和线之间通断情况,应该是两两相通的,对应里面的5组线圈,找出同名端的5根线,接在一起作为公共端,就是五相六线电机了
难点是确定每个线圈的同名端(正负极),一共16种可能性,可能需要上驱动器反复多次尝试,找出能正确运动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