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加type-c电源

楼主(2022-04-01):
这个剃须刀用了6年多,用2节5号电池,当时还不会换锂电池,担心充电的不耐用。
后来发现用爽了一个月就要忍受大半年的低转速没有恒压芯片啊。还有这紫米电池真TM耐用,1半年也换不到一次,换下来放鼠标还能用1年
我现在用了4年的山泽2米数据线也很方便,又软又长,拖到哪都没问题,经常再床上充电都能用
而且普通的5号电池貌似可以充电的,我插电源的时候懒得拿,也就插电用了几十秒,现在电量明显更足了(2.4升到2.7v)查了一下充电有爆炸漏液啥的,有点担心先拿下来放2天再看看。
线路很简单应该都能看懂,5v串2个二极管工作电压正好3.1v,2节5号满电都3.3了。(二极管测静态电压没用的,只有0.5,所有不能作为充电降压)

网友:
真是个大聪明,竟然想到了用大电流给普通碱性电池充电!

网友A:
哈哈哈哈哈,我还纳闷呢,这剃须刀咋还长个JJ呢,而且还这么长,普通电池充电很危险的,很吓人的,这事我干过,南孚电池慢充,结果忘了,嘭
炸了,威力不是特别大就是吓一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我还纳闷呢,这剃须刀咋还长个JJ呢,而且还这么长,普通电池充电很危险的,很吓人的,这事我干 ...

南孚电池充爆了,电解液够你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孚电池充爆了,电解液够你受的。

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电池负极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孚电池充爆了,电解液够你受的。

其实像南孚  金鹿   紫米   这样好的大容量的干电池是可以3     5   分钟充电应急的,但是  但是 但是   有风险

网友:
我就是用这款,用电池方便

网友:
lz威武,不怕炸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我还纳闷呢,这剃须刀咋还长个JJ呢,而且还这么长,普通电池充电很危险的,很吓人的,这事我干 ...

我这也就几十秒而已,都没发热。边用边冲,担心有问题已经拿下来了。下次用再装上试试,本来电量就不多了,拿掉电池也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C:
改成3v供电?!我记得飞利浦这个款还有充电款都是坑,1.2v单电池,电压低转速低,后来我用锂电接入试过转速上升,剃须速度上升,但是刀体发热。。。所以我那个都没有改造,直接买松下的干湿两用,告诉快捷

网友:
这个属于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3v供电?!我记得飞利浦这个款还有充电款都是坑,1.2v单电池,电压低转速低,后来我用锂电接入试过转速 ...

我这个是2节5号串联的,3v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3v供电?!我记得飞利浦这个款还有充电款都是坑,1.2v单电池,电压低转速低,后来我用锂电接入试过转速 ...

1.2是镍氢电池最高1.5,改锂电池肯定速度过快了,我这个14500改锂电+1个二极管降压可以,太麻烦了还要加保护板没地方放。

网友:
不用降压 14500锂电直接使用 很暴力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外观这样子你不觉得膈应么。。。

网友:
碱性电池也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3v供电?!我记得飞利浦这个款还有充电款都是坑,1.2v单电池,电压低转速低,后来我用锂电接入试过转速 ...

1.2V的飞利浦剃须刀我也买了一个,型号:S526,采用的是低电压变速来达到力度,里面的刀头数量也减少了 一半,用几天就要充电,还不如我之前的电池款HQ30,千万不要直接使用3.7V锂电池,可以尝试使用1.5V恒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