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5的硬盘盒容易搞坏机械硬盘吗?

楼主(2022-04-01):
3.5的硬盘盒哪个牌子的好?容易搞坏机械硬盘吗?

网友:
关机前弹出没啥问题  直接关机有可能会坏  要是用硬盘盒下载更容易坏

网友:
用的时候不要移动,轻拿轻放,不直接断电。

网友:
我用18块的H1硬盘盒主板,接个12V电源就能用在3.5的盘了

网友:
有时候,不是盒子的问题,是使用习惯的问题,任何移动硬盘都一样。
硬盘没有读写动作后,才可以断电。也就是说,先鼠标右键“弹出”,再拔USB线。

网友:
直接关机有可能会坏  先鼠标右键“弹出”,再拔USB线。

网友:
有些盒子的电源管理做的不好,还是有可能损坏的。当然正常使用肯定是习惯造成的。

网友:
这个确实要看个人使用习惯,习惯不好,再好的硬盘盒都是扯淡

网友:
一般要看盒子的板子做工,还有就是适配器最好选的输出大点,盒子配的电源都垃圾,标配2A输出不一定达标。

网友A:
杂牌比如臭名昭著的奥睿科就比较容易搞坏硬盘,不怕麻烦可以换掉原配电源,用起来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比如臭名昭著的奥睿科就比较容易搞坏硬盘,不怕麻烦可以换掉原配电源,用起来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

一样没法救,换明伟的5A都试了暴C7,要么就是板子的电容太缩水,休眠启动HC320的C7暴了3,阿卡西斯都没这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没法救,换明伟的5A都试了暴C7,要么就是板子的电容太缩水,休眠启动HC320的C7暴了3,阿卡西斯都没这 ...

阿卡西斯也是硬盘盒?

网友:
你说的是并口硬盘盒吧?我有一个用了10几年还好好的,一会看看是什么牌子。

网友:
不要是用硬盘盒下载 ,先鼠标右键“弹出”,再拔USB线,我有一个用了10几年还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没法救,换明伟的5A都试了暴C7,要么就是板子的电容太缩水,休眠启动HC320的C7暴了3,阿卡西斯都没这 ...

阿卡西斯可以说是好东西

网友:
奥睿科用了10年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卡西斯可以说是好东西

个人感觉还是电容的问题,对比两者的电路板最明显的就是电容不一样,阿卡西斯的电容大。O记的是用ASM235那款,阿卡西斯的是ASM1153E,加上休眠启动硬盘瞬间要求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卡西斯也是硬盘盒?

额,以前论坛有人搞活动没买,后来在淘宝上面买一个,

网友:
3.5寸硬盘盒都是带电源的,只要供电没问题,基本都不会搞坏硬盘

网友:
最好有独立电源,拔出时最好灯到硬盘不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