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大佬们 这个液晶电视的电源板要怎么修?

楼主(2022-04-01):
老丈人说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一声声响,电视机灭了,然后我拆开看 电源版上的功率管电容炸了,功率管初步测量没挂,但是这个电容怎么会炸了?是不是后面的东西又什么短路了?实在不行就换板了。。我修这种电源版没啥经验。。。

网友:
大概率是受潮,电容耐压不够导致的,剪掉电容应该还能开机,但是最好排查一下其它器件

网友:
这两电容好像就是安规电容吧?

网友:
换电容然后上灯泡大法

网友:
直接换了就行,另外把边上的二极管和大电阻测量一下,基本没什么

网友:
看位置像是尖峰吸收回路电容,用于保护开关管免于被过高的反向感应电压击穿,不能省掉。

网友:
这电容一般就是元件本身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
这东西不是压敏吗 电压有波动造成的? 炸了之后电视还能看不

网友:
尖峰吸收电容,一般接在场效应管的D极上。它炸了,要检测与它相连的场效应管,另外,与它并联的二极管也要检测。换完配件后,拆下保险丝,装个100W的灯泡再通电,如果还有短路的话,一般不会炸机。

楼主:
很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九楼的大神说得够详细,按他说的做。

网友:
重点检查尖峰吸收阻容元件何二极管,有条件在上新管之前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把那电容换了,另外保险可能也挂了。

网友:
刚好修过一台创维47LED10酷开电视,同类故障,请参考。

修创维47LED10酷开电视,保险烧断、场管短路、电容炸裂。

网友:
看看大神都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