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终于如愿做了个1T

楼主(2022-04-01):
计划了很久,可惜钱包不够,现在终于完成了,58h+02tancth1 ,惯例跑完rdt开卡测试跑圈,全盘正常。不过b17a真让我眼前一亮,下一步准备买买4颗1efl上46en⚈้̤͡ ˌ̫̮ ⚈้̤͡"

网友A:
请问花了多少钱

网友B:
始终不放心把资料存在固态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始终不放心把资料存在固态上面

拿来跑节点数据的,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始终不放心把资料存在固态上面

始终都不肯买靠谱固态

网友D:
我只把SSD作为系统盘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花了多少钱

400左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把SSD作为系统盘使用

我也不作存数据的,我拿来跑数据的

网友:
固态还是存在弊端的

网友E:
换个高品质主控板他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高品质主控板他不香吗

跑数据赚钱的,要那么香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高品质主控板他不香吗

这个主控板做1T是没任何压力的好吧料子都齐全的

网友:
手上有4片272脚位的,不知道一不一样,改天找个272的板子试试1T

网友F:
1T的跑圈的温度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始终都不肯买靠谱固态

我自己电脑里面是三星的固态,一样不敢放。不是靠谱就可以解决的,这是由芯片物理结构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电脑里面是三星的固态,一样不敢放。不是靠谱就可以解决的,这是由芯片物理结构决定的。 ...

冷数据不敢用,热数据没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1T的跑圈的温度高吗?

不太高,祼板没问题,装壳就不知

网友G:
2258H,16CE以上,基本能发挥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58H,16CE以上,基本能发挥性能

嗯嗯嗯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电脑里面是三星的固态,一样不敢放。不是靠谱就可以解决的,这是由芯片物理结构决定的。 ...

捡的矿渣盘吧,还是OEM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