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自行车做个电子铃铛

楼主(2022-04-01):
家中有辆山地车,原带的车铃过于袖珍,铃声小到不吵人,几乎没用。于是便动手自制一个电子铃。

先用一个盛酒的塑料包装盒,裁剪制作出一个盒子。用了几个老旧的尼龙接线柱胶粘到盒子的四角,固定盒盖用。再裁出几片小的塑料片叠加粘胶成固定柱,用于固定扬声器在扬声器,靠盒的一边粘一塑料片作为扬声器放置的另一固定点,扬声器正面打孔。

盒子的底边开孔安装充电口

原来买的充电口是两线的,为了给两串锂电使用,又在插头的根部引出一根线,用胶固定住。

电子铃电路是由两部分组成:K2411(KA2411)铃声产生+LM386_N1功率放大。两个集成块是拆旧的(废旧的电话机中拆下)

LM386_N1在拆下时,由于年久锈蚀,6脚断掉,还好不是齐根断掉。将一引线用钳子捏扁插入插座插孔,再将引线与6脚焊接连通。

K2411(KA2411)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7--27V,最高30V;LM386_N1的工作电压在4--12V,输出功率典型值325mW。故须再加一块升压板,采用的是HW_668升压模块,输出调至25V左右。

再用两只450mA锂电串联为LM386_N1和升压模块HW_668供电。测试总供电电流在130mA左右,因为是短暂使用,问题不大。

引出开关控制端。

微动开关也是利旧,家中的燃气热水器的风压开关坏了,被更换下来。打开给予清洁,将动、静接点对换。

试用了一下,声音清脆、响亮、悦耳。

附上电路:

网友:
怎么清脆?怎么响亮?怎么悦耳?没音频差评

网友A:
这个铃铛音量有多大分贝

网友B:
这么麻烦,搞成机械的不好吗?

网友:
来个洒水车音效,人家自然会躲闪。

网友:
一按喇叭旁边的人会不会不自主的找电话

网友C:
6元一个的不香吗?越简单越可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元一个的不香吗?越简单越可靠啊

原来车子自带的就是这种。

网友D:
淘宝上有那种狗叫喇叭,效果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铃铛音量有多大分贝

没有专业设备,用手机的分贝测试仪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专业设备,用手机的分贝测试仪测量

app上那么大的广告?

网友E:
有那种5v驱动的喇叭,与汽车上的声音一样,以前我骑行中国时改了一整套电气化就用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搞成机械的不好吗?

网上最低也要10元左右,还会有人偷卸铃盖。这样做大多是废物利用,只不过是费点儿手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那种5v驱动的喇叭,与汽车上的声音一样,以前我骑行中国时改了一整套电气化就用的那个 ...

要想声音大,也可以用TDA2822做成BTL电路,输出功率可达到1W;或者是用D类数字功放,输出可达3W,可能声音就有点儿过分了。先用用看吧。

网友:
外壳找一个坏蓝牙音箱,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那种狗叫喇叭,效果感人

这个好这个好..

网友:
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

网友:
应该是常开常闭触点对换

网友F:
自行车用,是不是还要考虑下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行车用,是不是还要考虑下雨的问题

雨天就用塑料袋子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