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音响玄学之“隔离电源有助于纯净音色”

楼主(2022-04-01):
音响现在属于玄学的范畴,拆解前,咱先讲个笑话:

话说,我一位朋友,国内最资深的耳机发烧友,一日试听铁三角AT-HA25D耳放配AD2000耳机,听着听着突然摘下耳机说今天没法听了,一定是水电站的水位又涨了,令在场其他烧友目瞪口呆!第二天果然报道山洪爆发。

真正资深的发烧友不用交流电源,因为整流滤波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会使人脑震荡,必须用电池供电。而且不能用充电电池,因为充电过程中积累了电网波动 带来的电压起伏,还有电网谐波会在充电过程中使电解液活性增大,影响放电效果。所以用充电电池听音,虽然低音和中音尚可,但高音有些刺耳,不能听音乐,只能听赵本山的小品,而且只能是和范伟合作的那几个。

能用的只有干电池,由于干电池特性稍干涩,高音不亮,一般都配以水浴加热,一般至87.35度最好。而且干电池体功率越大越好,放音是声音饱满雄浑。骨灰级的发烧友都是订做干电池,用得最多的,直径200多毫米,高300多毫米。

正解来了,下边把大几百的隔离电源剖肠破肚。

显示屏看起来高大上。

底下的开孔有点多,怀疑这个壳子以前是做UPS的。

硕大的换牛。

寥寥的几根电线。

待机功率二十来瓦。

网友:
换电焊机功率更大

网友:
笑话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图片有点糊啊

网友:
没用纯银线,差评......

网友:
不是应该4K的图片才配得上发烧吗

网友:
这分辨率,该换手机了

网友:
你看到消耗的二十几瓦就是过滤掉的火电的火气和水电不稳定的浪涌部分,隔离以后就是相对稳定的用于音响的电力来源了,要是还能听到不稳定的杂间,应该是现在混入的风和太阳能的杂息之气,此时再加上原子转换迁移级换电装置清洗后,就能得到足以媲美化学电池的纯净电源。
编不下去了,要吐了,哈哈哈

网友:
真他娘的讲究

网友:
其实只要有电池,就有纯粹的电。

网友:
欧洲人不是喜欢听音乐会吗?再好的音响,再牛逼的隔离电源,也不可能把,声场带回家

网友:
可能是乌克兰战场的硝烟飘过来了,所以影响到手机的清晰度

网友:
功放用蓄电池输入更好,没有交流纹波问题。楼主隔离电源功率太大,加限流电阻和电热丝调小功率,可以修理电器避免碰到火线。

网友:
这10万像素的分辨率太费眼睛了~

网友:
这跟用五行看股市有啥区别?啥年代了?
即便干电池,锌猛产地、配方还有不同,这个硬伤那些所谓的发烧友听了岂不是要跟王司徒一样?

网友:
玄学,这坑挖的,,,,

网友:
当年也迷了一段时间,还真试过用4支电瓶接双24v推功放的,当时反复对比感觉是有些不同,但说不上哪种绝对好。

网友:
客观的讲,听音响除了设备,环境和心情也很重要,环境越好对设备要求越高。

网友:
听不听得出生产干电池的机器用水电、核电、风电还是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