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下置式奥克斯饮水机

楼主(2022-04-01):
这台机的拆机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8947-1-1.html

用了这么久了,制冷出了问题了。

于是奥克斯申请了个配件。(还不错,直接补发了。)

发货速度很快。两天就收到了。

收到后,立马准备更换。

之家专用装备。

但是这种大螺丝,还是用这类比较好。

开了后盖后,就能看到制冷风扇。(上面电路板是电源板。)

取下水桶。

拿出照明台灯。

取下电源板固定螺丝。

记录下线路。

一根一根拆。

这是制冷风扇的正负极。

电源板光秃秃。

楼主:
二楼备用。

对比下,大小一样。

先拆了底部四颗固定螺丝。

取下,制冷污水口螺母。

制冷污水口排水管。

装上新的制冷桶。

装好排污水管,固定制冷桶。

都安装好。扎带扎好管子,然后把水桶安装好。开机~~~~~~~~~~~

风扇呜呜的转起来了。

电源OK,加热OK,制冷OK。

接冷水试试。

接热水试试。

常温水试试。

这种水龙头开关。。。。。。(用不习惯。)

清洗排风口。

散热不好,开个2.0窗

出风口温度。

上部开的进风口温度。

其他地方温度。

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停机。

旧的,风扇直接卡死了。

制冷片。

(内桶属于机密,就不拆了。)

网友A:
获得任务道具:制冷片一块,散热器一副,不锈钢闭合烟灰缸一个。

网友B:
做为之家或专业维修人员,没有电批子,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得任务道具:制冷片一块,散热器一副,不锈钢闭合烟灰缸一个。

还不知道留下来做个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为之家或专业维修人员,没有电批子,差评

业余,业余。折腾而已。

网友C:
那把改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把改锥不错~

还算可以拉。

网友D:
不是制热吗,还有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制热吗,还有制冷

制冷,上置的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留下来做个什么。

再做个冰箱,换掉风扇即可

网友E:
单位的饮水机是压缩机制冷的,夏天简直不要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个冰箱,换掉风扇即可

好主意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位的饮水机是压缩机制冷的,夏天简直不要太爽!

压缩机的贵啊。但是的确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获得任务道具:制冷片一块,散热器一副,不锈钢闭合烟灰缸一个。

制冷片应该是坏了

网友(2024-01-12):
再拆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