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功率AP推荐?厂区用

楼主(2022-04-01):
小厂区,4个生产车间,无线信号什么方案比较简单?不需要太快的速度,能看抖音快手就行,一共20人左右。
临时租用厂房,所以方案越简单越好。目前的想法是准备1-2个大功率商用AP,不知道什么型号合适?也不知道能不能覆盖?

网友A:
你是老板还是工人?
老板的话,真人性化!
工人的话,AP设备最好别让老板发现。

网友:
二手的阿鲁巴的吸顶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板还是工人?
老板的话,真人性化!
工人的话,AP设备最好别让老板发现。

亲戚家的小工厂资不抵债,土地和厂房被法院拍卖了,机器设备没人要,现在我接手了。
我租了另一家倒闭工厂的场地,但愿能维持下来。
这年头干制造业真心没有底,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戚家的小工厂资不抵债,土地和厂房被法院拍卖了,机器设备没人要,现在我接手了。
我租了另一家倒闭工 ...

良心老板,拉网络给员工上班刷抖音

网友:
功率是限制的,最好办法多装几个。AC+AP

网友:
鬼知道4个车间是多大,

网友B:
良心老板,拉网络给员工上班刷抖音+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良心老板,拉网络给员工上班刷抖音+1

员工都是家里亲戚,不少还是长辈,不图赚钱,主要就是给大家找点事做,收支平衡就可以了。租了一个厂区,4个厂房,我基本用2个就够了,剩下2个准备转租出去。

网友:
良心老板,aC加AP吧

网友:
tp的ac+ap,我这用的就是ac100+TL-AP1202GP

网友:
我先不说覆盖的问题,单纯刷点抖音短视频其实限速3Mbps都够了,20个人同时刷100兆的宽带是绰绰有余。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抖音,还有其他下载什么的,这时短时间占满无线带宽就会影响其他人。所以一定要设置QOS限速,带这个功能的路由器很多,但是也有的不带,

网友:
高恪主路由加ap ,几个取决于大小吧

网友:
一个车间多少面积有没有墙?安装位置可以装中间吸顶吗?假设是200平方以内无墙的随便一个百兆双频路由做ap即可,主路由有线路由刷高恪,稳如狗。

网友:
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需要上网的地方  有线接个AP吧

网友:
便宜的K2 就行了 三四十一个

网友:
这个是预算成品的问题了,有钱还不是随便搞,要便宜用K2刷集客,二手一个才30左右,妥妥的

网友:
必须带QOS的,10M能当百兆用

网友:
不说面积和建筑结构没法选,最省事的就是AC+AP,方便管理

网友:
上4个百兆胖aruba 103,自带虚拟控制器,稳得一P,50元左右一个。配置一台,另外3个接入同一局域网自动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