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讨论下路由的缩水问题

楼主(2022-04-01):
一直说路由器稳定就买华硕网件,tp不稳定么?家里tp一年不重启也没事啊,同价性能真的不稳么?
一个tp100来块钱一个网件华硕呢?
那么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同样花800元,买华硕还是tp,同样价钱tp用料真的不如华硕?
请用拆机事实说,别一股脑跟风,别上来就缩水王,你去买100块钱华硕来看看

曾经fast的fr300网桥单位ap,挂4个200w摄像机,除了停电就没管过
这才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A:
这是称赞TP能让一分钱发一分的光
能维持一个精简的硬件降低成本

都是国人逼的,,适者生存就是这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称赞TP能让一分钱发一分的光
能维持一个精简的硬件降低成本

同样价钱tp真的不如华硕堆料?

网友B:
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

然而很多人就喜欢拿2两棉花和一斤铁比体积

网友C:
TP比较恶心人是先出个很强的型号,然后型号不改V1,V2,V3,V4逐渐减配。。。从跑车缩到摩托。
TP高端只在国外卖,路由器挑配置挑型号不挑牌子,要不然为啥AX6那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比较恶心人是先出个很强的型号,然后型号不改V1,V2,V3,V4逐渐减配。。。从跑车缩到摩托。
TP高端只在国外 ...

网件也是从v1往后缩水啊

楼主:
谁有对应价格的拆机贴

网友D:
一直用华为,现在是AX3PRO ,120多平,300兆光纤,感觉挺好,没问题,而且远程管理很方便,定时重启,很稳定。。。还有wifi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华为,现在是AX3PRO ,120多平,300兆光纤,感觉挺好,没问题,而且远程管理很方便,定时重启,很稳 ...

能不能不吹了?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不吹了?扯!

这还用吹?路由器基本功能,这都做不到,要鸡毛吗,难道你用路由器这都做不到?啥垃圾型号?

网友:
低端TP确实不稳定,尤其是版本越往后缩的越狠。不能因为便宜就让人天天断网,那些V8V9的版本基本没法用还出他干啥。

网友:
鄙人曾经从京东购入网件R6300V2,R6400,R7000,R8000,还有华硕的AC66U B1,都使用过半年多时间就二手出光;
后来在咸鱼入了便宜“0元购”刮了码全新的K2 a1,K2p A1,K2p a2,K2p b1,K3 A1等玩刷机玩得不易乐乎;
现在全换了TP的 XDR5480一台,还有两台XDR5430 V2,配上软路由作AP用;
不喜乱抨击产品,但我实际使用过程中,网件和华硕的产品一样或多或少出现问题,譬如丢5G信号;
K2p a1是我使用时间最长的产品,刷了pandavan功能多还信号强,唯一缺点是5G速度和无线抗干扰真的没高通无线芯片强
适合自己为最好,何必要别人来支配呢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P比较恶心人是先出个很强的型号,然后型号不改V1,V2,V3,V4逐渐减配。。。从跑车缩到摩托。
TP高端只在国外 ...

你这是多少年前的说法了,再去tp官网看看

网友:
tp看评测和网友的讨论,挺好的,就存储小点加不能刷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多少年前的说法了,再去tp官网看看

之前买XDR5430,买到手发现是V2,CPU从博通换成了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XDR5430,买到手发现是V2,CPU从博通换成了高通。。。。

那说明好了呀,博通制成落后发热大

网友:
现在tp-link 的系统也从 vxworks 转 openwrt了吧
新出来的tp-link 基本都至少  128M 内存, 8M 固件了    。 2M固件 16M内存的时代不会再有了

网友:
TP在国外一直很能打,国内老推低端,搞得品牌形象跟着低端。

网友:
tp主要是缩水缩的很多不能刷机,小米就属于做工用料比较好的,固件不太行而已,不过人家价格便宜,还有各类运营商的路由很多做工用料都还可以,也可以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