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屹然随身4g 老版本固件或中兴方案固件

楼主(2022-04-01):
最近买了屹然随身4G,  自带卡槽,中兴方案的,用密码切到SIM卡,出现无网络服务,电信卡移动卡都如此,由此怀疑后台程序监控被禁止使用外部卡,各位有老版本固件或其他能用的固件提供一下,谢谢! 插sim卡后,无法上网,无服务,手动切换4g网络,出现服务了还是无法上网。最好一张图。

网友:
随身WiFi好用么,最近也想买一个。

网友A:
明天开始试试能不能出坑,如果能出坑了,我来给你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开始试试能不能出坑,如果能出坑了,我来给你说一声。

出坑的了吗?

楼主:
拆了flash ,型号FIDELIX 25M4AA -1a1b1 ,手头xtw100和ch341不支持,手动选择一个16MB,只能读,不能写。擦除一半,彻底玩废了。。。

网友:
你一开始没有备份一下固件?

网友:
出坑了,大佬帮我替换了ro文件,就可以正常上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flash ,型号FIDELIX 25M4AA -1a1b1 ,手头xtw100和ch341不支持,手动选择一个16MB,只能读,不能写。 ...

不要拆机编程器,先打开adb,然后替换ro文件就可以用自己的卡上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flash ,型号FIDELIX 25M4AA -1a1b1 ,手头xtw100和ch341不支持,手动选择一个16MB,只能读,不能写。 ...

低电压版,1.8V的SP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版,1.8V的SPI。

有教程吗,老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教程吗,老哥。

用水遍酷安的2.55工具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水遍酷安的2.55工具箱

求大哥赐教,麻烦加我一下QQ吧,1148977884,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遍酷安的2.55工具箱

刷之前有备份固件,但是备份刷不回去,你有空给能打包个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大哥赐教,麻烦加我一下QQ吧,1148977884,感谢

明天中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之前有备份固件,但是备份刷不回去,你有空给能打包个教程吗

明天再说吧

网友:
这玩意可以插在车上当wifi用,不过现在手机流量多,使用场景反而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中午吧

好的大哥 加上我吧,时间看您那边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中午吧

在线等大哥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中午吧

大哥什么时候方便,在线等

网友(2022-07-26):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机编程器,先打开adb,然后替换ro文件就可以用自己的卡上网了。

替换文件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