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套极其少见的AIV W-1产自07年的USB声卡功放音箱(全网首拆)

楼主(2022-04-01):
    对小音响系统真是毫无底线 毫无抵抗力了,看了就想买哎。。。。。疯魔了。。。。。

07年即使是音响厂商也懂开始打国风潮流了-----风花雪月系列
依旧是老问题啊,想查找相关资料和看看内部构造比登天还难啊,
看来能自己买来拆了。

偶尔得知还有这一系列的产品就废了很大力气要弄来玩玩。后面只能弄到这系列其中2个就是风和华,还好是全新的库存机器。

到手就拆来和大家分享。 今天先拿风来开刀吧。

颜值还是在线的   当年售价300大洋
哈哈  喜欢
虽然继续拆完就放着吃灰
终究还是喜欢1521的美好啊

相关资料是相当难找啊,找到的都是 07、08年的网文资料了,估计是厂家也倒闭了,
相关的造型有个叫:“琴谱”的厂家也有一套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型号叫法不一样,参数造型配色售价内容都一模一样。

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琴谱功放貌似还挺牛逼的,资料还能找到,所以我设想这个AIV的厂家应该是人家的组装厂,也就是琴谱的OEM厂家。
然后这样理解比方吧:富士康是苹果手机的组装厂,然后某原因得到苹果的授权,就拿苹果13系列换个数字就上市,
就叫江南4色郎系列吧。。。。所以就有了这一系列吧    类似这样操作
~~~~~~~~~~~~~~~~~~~~~~~~~~~~~~~~~~~~~~~~~~~~~~~~~~~~~~~~~~~~~~~~~~~~~~~~~~~~~~~~~~~~~~~~~~~~~~~~~~~~~~~~~~~~~~~

正题开始:

为什么叫声卡功放?因为这迷你功放它只能接电脑用,对没错,只能电脑用,
除了USB接入口没有其他任何方式,也不必额外供电,
必须接入电脑。会自动被识别为外置声卡,然后用内置数字功放电路来推动音箱。
所以我以后有空打算改下蓝牙或者接个AUX输入。

引用段08年老网文哈:

---------------------------------------------------------------------------------------------------------------------------------------------------------------------------------------------------

 AIV的W-1是其面向笔记本用户的试水之作,不过产品做工和设计都比较出色,产品采用两个2"对箱+一个USB供电独立解码功放的设计。产品做工细腻,给人不错的整体质感。

独立功放特写

  功放部分采用了相对简约的外形设计,功能不算多,除了正面的音量旋钮外,就只剩下顶部的静音按键了。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音量旋钮为刻度感级式设计,但是两级间的电压似乎较大,因此需要微调时会有一定的麻烦。更换一个无极电位器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对于如此小的一个多媒体音箱来说(并且功率也不高),高低音调节似乎用处不大,省却了也无伤大雅。

[url=https://www.pconline.com.cn/images/html/viewpic_pconline.htm?//img3.pconline.com.cn/pconline/0804/09/1264667_080409_aiv_w1_5.jpg&namecode=diy&subnamecode=home]

  产品通过USB接口提供数据I/O功能,内置解码功放一体IC,通过两对蝴蝶夹输出放大后的音频信号,能够提供1.5w×2的功率输出。

2

  卫星音箱采用木质箱体,单元为2"的全频单元。不过由于产品采用了安装单元后,用胶粘合箱体的工艺,因此我们无法对其进行非暴力拆解。

[url=https://www.pconline.com.cn/images/html/viewpic_pconline.htm?//img3.pconline.com.cn/pconline/0804/09/1264667_080409_aiv_w1_3.jpg&namecode=diy&subnamecode=home]

  音箱为倒相孔地面辐射设计,以提供相对厚实的低频效果。不过实际使用中,产品的低频下潜应该在150Hz以上,并不算深,厚度也相对一般。

------------------------------------------------------------------------------------------------------------------------------------------------------------

原作者不敢拆开喇叭来看看,我偏不信邪,那怕暴力破坏我也非要剥了看看

来 先拆喇叭吧:首先看了一圈,确实全密封,但是再仔细看就明白了嘛,不是前面就是后面嘛,后面不行就必定再前面啊,

先把LOGO金属牌子拆了扔了,撕开隔音棉,哦 原来是胶水黏住的,有戏。。。。。下面还有铁网啊,依旧是胶水黏住的,

继续撬开,暴力啊,肉都粘起来了。。。呐,,管它,,至少喇叭不就出来了。。。拆之。。。。

看看这核桃壳一般的箱体 呵呵。。。

声音无所谓,也无法要求太好吧,就2个2寸喇叭,我用嗓子喊都能比它大声了哈哈。

反正是颜控 好看就买来玩罢了。 以后再买JBL或博士全频喇叭来玩玩看吧。

用的是2寸的全频喇叭,没有厂家标识,不过这音质还是可以的,原厂喇叭也是经过选择测试的,至少不会做假哈哈。

说到假货这里顺便挂一家闲鱼卖假货的,大家买喇叭要注意。我是翻车了就当钱风吹走了。

他的博士喇叭是假货哦。

下面拆主机了,小小一个掌中宝,全金属的,上面唯一的按钮竟然是静音键,

电位器是无极的就是手感很滑本来就小,也不很好操作,估计是考虑用电脑控制音量更快吧哈哈。

翘掉旋钮

翻过来洗干净脚,动手术

是的,我是插着电边听边拆的 反正也就USB。5V 电不死我
哈哈
可惜要拆去边框就不能继续听了

好简单啊,原来数字功放再07年就大行其道了啊。。。。。
芯片有必要做保密吗??

哟呵 唯一的大电容用的还是最近才认识的尼吉康哈,虽然不知道干嘛用的,但电脑USB而已,
有必要要16V耐压吗     那位大神鉴定下这尼吉康是不是正货哈 哈哈

最后 反正拆都拆了 就顺手把我最深恶痛绝的蓝色LED等换成温暖的橙色灯珠 哈哈哈

网友A:
数字功放竟然没有电感?应该不是数字功放

网友B:
谢谢分享,看着很精致啊,是不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着很精致啊,是不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

是的 做工确实精致 很小巧玲珑 这个不能否认  用料也实在 这也很烦人   还以为正面那个黑色是塑料壳 原来是装饰盖的,底下铝壳子还是整体的,这样我都没办法改蓝牙板了      价格还好 这套一票      另一套“华” 就比较高了
-------------------------------------------------------------------------------------------------------------------------------------------------------------------------------------------------------------------
刚刚有看了下 这玩意竟然还有升级版 哈哈 蓝牙版本了 音箱也换了 非常中二啊    估计还有市场 所以依旧存在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竟然没有电感?应该不是数字功放

不懂原理,  L是电感吗  那刚刚看了下图片  好像有L1和L2  贴片元件 看的眼花

网友:
IC还打磨了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累人

网友D:
音响是一门玄学,芯片型号打磨了才好宣传吹嘘,反正别人拿你没办法。所有倒闭了也是意料中的,靠忽悠没办法长久。

网友E:
看外形,有点像投影机,看内容,不是。

网友:
人有点爱好还是不错的,只要别太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累人

2种原因, 1.您是没耐心的人。2.不是您感兴趣的内容。 以上!总结就是觉得花这些时间我可以做其他更多事情,获取到更大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外形,有点像投影机,看内容,不是。

不是 不是  对那玩意 现在还没任何兴致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响是一门玄学,芯片型号打磨了才好宣传吹嘘,反正别人拿你没办法。所有倒闭了也是意料中的,靠忽悠没办法 ...

原来如此啊   我拆过很多   经常碰到 打磨芯片的 哈哈  原来这才是原因啊    搞神秘 哈哈  遇到要模仿和山寨的对手   派出真正高手还是可以根据线路来判断是个什么玩意啦

网友:
虽然音响技术没有大的进步,但传统音响体量小不高价难维持更难生存。建议桌面的话漫X的a80,小巧不占地声音好,便携冲击波5也不错,这种2寸全频,听个人声还凑合,要声场定位啥的基本不指望。ps 某谱还有店铺,只是改了商标。

网友:
这玩的就是心情吧,外形小巧,音质过得去,价格也便宜,随便放哪都行。

网友:
小巧玲珑,漂亮的一套。

网友:
打磨芯片很流行

网友:
箱体居然用的是刨花板,怎么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
这种糊弄鬼的独立小功放干嘛不直接装到音箱里面去

网友:
没有滤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