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窗户外边天台上这一块儿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04-01):
想买一个二手房,看到天台外边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会不会工作的时候噪音很大?有没有懂建筑的?

网友:
看上去像是通风口?

网友:
风机啊。可能是地下室通风的风机。

网友:
开不开只能自己留意了。说不定已经坏了或者物业不用了。

网友:
这是消防的排烟风机

网友:
风机。
真要工作的话,噪音不会小。
不过看这个破样,
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排烟风机。噪声很大

网友:
箱子里是高压吸附。

网友:
风机,也有可能是饭店或者食堂用的,如果是消防用的还好,毕竟没有火灾也不会开启,如果是饭店的就惨了,每天至少开伙两顿饭,那就天天与噪音为伴了

网友:
楼下底商是不是饭店啊  这玩意应该是电机  启动噪音很大

网友:
高层建筑的消防送风机管路,一般用在火灾时送风进楼梯间的。

网友:
十有八九是饭店的排烟换气风机,看起来很破旧了,估计已经荒废了

网友:
看着像是油烟净化器

网友:
风机。可能是排风或排烟的。
真要工作的话,噪音有点大。

网友:
看一下管道通到那里,如果是饭店肯定是不能买!

网友:
质量好的声音不大,不少的概率声音就比较大。。。
民房一般是肖防排风,有些都不用坏的。。。

网友:
通风用的风机

网友:
通风的风机通风的风机

网友:
应该是通风口,或者一楼底商饭馆的抽油烟机,住旅馆时遇到过,噪音大,且有油烟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出来第一张图是横过来的,正在纳闷为什么砖头挂在风机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