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丢了一个色环电阻,哪位帮识别下,类型和阻值?

楼主(2022-04-01):
丢了一个电阻,哪位帮识别下,类型和阻值?我总是不会识别这种色环电阻。哪里拆的到同型号呢?第二图好像丢了一个电阻,但是也能用,为什么呢?这是电动自行车控制器。

楼主:
R15没了,但是也能用。不知阻值多少?这车爬坡没劲儿,但是电流挺大,电机电线糊了,烧了控制器,总是这样?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5没了,但是也能用。不知阻值多少?这车爬坡没劲儿,但是电流挺大,电机电线糊了,烧了控制器,总是这样 ...

换一辆

网友:
看看这个能帮到你吗?

网友:
R15应该是调试用的,根据情况去留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外围电路
5色环电阻阻值在线计算器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5sehuandianzu/

网友B:
看到两个大电容的 裤子都脱了,光腚上岗不太好吧

网友:
电容包皮翻转退出,应该是受热了,加上楼主说的情况,估计这个控制器总体设计、生产都还是不很好,建议整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两个大电容的 裤子都脱了,光腚上岗不太好吧

哈哈哈,上次修还是好的,这次拆开塑料就断了,电容太热烤断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辆

好主意啊!

网友:
这个用料有点省啊

网友C:
你不会就这么裸板用的吧?外壳也兼做散热器,这样不烧才怪,半路上没自燃,算你捡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5没了,但是也能用。不知阻值多少?这车爬坡没劲儿,但是电流挺大,电机电线糊了,烧了控制器,总是这样 ...

这个可能是电机有问题才会烧控制器,爬坡无力

楼主(2022-07-23):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就这么裸板用的吧?外壳也兼做散热器,这样不烧才怪,半路上没自燃,算你捡便宜了 ...

当然不能裸板用呀,有铝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电机有问题才会烧控制器,爬坡无力

是的,控制器没问题,是电机的问题,转子的接触点被修车师傅用砂纸蹭过。太粗糙了,我校准了碳刷和转子触点的垂直度,抛光到了8000目,现在很有劲。而且很省电

网友:
R15引脚还在怎么丢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