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钉混凝土的钉枪锂电,瓦斯,火药,气动的选择

楼主(2022-04-01):
综合对比的话,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
在工地上安装数量不是很多的话,锂电;因为那地方没有地方拉电线
家装吊顶什么的火药比较轻盈省力,气动的也可以。
瓦斯的没接触过。

网友A:
气动的最好用,火药的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
看什么混泥土,硬度高的锂电池不够用吧

网友B:
火药  现在混凝土太TM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药  现在混凝土太TM硬

瓦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的最好用,火药的现在不好买了

气动要带个气泵太不方便,而且气动钢钉枪似乎没什么好的牌子

网友:
楼主要装什么多高 多重

网友C:
瓦斯枪+迷你炮钉枪,单一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瓦斯枪+迷你炮钉枪,单一不行。

为啥单一不行 迷你泡钉枪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狭小空间瓦斯枪进不去,炮钉枪成本又高,大功率电钉枪才是王道,可惜目前国内厂家还没有。

网友D:
我用气泵加钢钉枪,耗材便宜,配件丰富,后续好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狭小空间瓦斯枪进不去,炮钉枪成本又高,大功率电钉枪才是王道,可惜目前国内厂家还没有。 ...

电钉枪只有得伟890和喜力得bx3才行吧 可惜太贵了 而且这俩狭小空间也进不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钉枪只有得伟890和喜力得bx3才行吧 可惜太贵了 而且这俩狭小空间也进不去啊 ...

目前来看确实很尴尬,890相对BX3要便宜多。但是也用不了国产耗材,所以要配把炮枪。现在炮枪很便宜,120枪全套,还送100颗钉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气泵加钢钉枪,耗材便宜,配件丰富,后续好维护。

木工还行,弱电活动范围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木工还行,弱电活动范围太大

现在有小无刷气泵,移动也还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小无刷气泵,移动也还方便。

小气泵也不行,一会室内,一会室外,一会棚里,一会厂区,一会厂区围墙,一会线井,一会电梯井,一会火药库,一会油库,有线工具不许进场。无线工具,有刷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看确实很尴尬,890相对BX3要便宜多。但是也用不了国产耗材,所以要配把炮枪。现在炮枪很便宜,120枪 ...

炮枪还是喜欢喜利的那种 就是使用成本太高了 但好歹国内有耗材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看确实很尴尬,890相对BX3要便宜多。但是也用不了国产耗材,所以要配把炮枪。现在炮枪很便宜,120枪 ...

890现在全面断货了,任何渠道都买不到了 真可惜 我是全套得伟了,电池都不需要再买 我现在有一把gx3瓦斯枪,但气罐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气泵加钢钉枪,耗材便宜,配件丰富,后续好维护。

你说的是不是木工用的64毫米钢钉枪啊,我买了一把,感觉不太好用,直接对墙打容易反弹回来,中间加个木方就可以,要是只用来固定铁皮,估计反弹的机率很大,准备带好头盔,护目镜和厚衣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