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笔记本无法联网,拆网卡看看

楼主(2022-04-01):
比较古老的电脑,最近连不上网了无线灯能点亮

这是拆下来的无线网卡个个角度拍一下
没发现什么问题,
装回去竟然好了,应该是插槽接触不良

网友A:
装XP可以,其它系统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XP可以,其它系统卡

win7系统32位精简版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B:
2009年买的,尚能战。

网友:
正在用08年的笔记本,只能3G内存
老网卡只支持b/g,不支持n,需要设置路由器

网友:
你的内存很有意思!

网友:
4GB内存吧?32位系统有些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9年买的,尚能战。

这鸡鸡装瘟10不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鸡鸡装瘟10不卡么???

谁说win10就卡的?

同配置,win10大多数情况比win7快,不管启动,还是日常运行。

内存够大,固态是必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谁说win10就卡的?

同配置,win10大多数情况比win7快,不管启动,还是日常运行。

都是原版系统并且默认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原版系统并且默认设置吗?

同配置就是指一样的配置一样的系统。

不过我不用原版,总自动升级,越生占用空间越大;我用别人禁用了升级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win10就卡的?

同配置,win10大多数情况比win7快,不管启动,还是日常运行。

我这鸡鸡只敢用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