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电阻功率大小的疑问

楼主(2022-04-01):
电路中电阻的功率过小会发热严重是吗?如果需要串联一个1W的电阻,但只有1/4的电阻,可不可以将4个1/4瓦的电阻并联后串联进电路?

网友:
没问题。假如是1Ω/ 1W的,可以用四只4Ω/ 1/4W并联后再串入电路。

网友:
理论上可以,原则上也可以。但实际中每个电阻阻值 有差别,满功率使用时,可能会使每个电阻实际承受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4个电阻个体差异大的话, 会先烧一个,然后其它接着烧.

网友:
器件串并联的时候要考虑均衡,留点余量再串并联

网友:
绳子最细那根最先断,剩下的都要断

网友A:
并联不如串联好

网友:
小功率电阻用在大功率位置会烧糊,用几个小功率电阻串/并来替代一个大功率电阻更好,散热状况改善了。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不如串联好

串联不能提升功率(还得用一瓦的电阻串联)。。

网友:
只要不是精准电路,这种并联电路是可行的。并联电阻代替大电阻只有一个弊病:并联电路中,因为阻值之间的差异,可能阻值小的电阻会发热严重些,有可能导致发热严重的电阻长期使用出问题。

网友:
可以通过串联、并联提升电阻的功率,但是一定要计算好,避免出现短板效应

网友:
对的,分开了并一起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不能提升功率(还得用一瓦的电阻串联)。。

串并联都可以提高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