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富勒G93S光磁微动鼠标

楼主(2022-04-01):
最近在淘宝收了一个垃圾成色的富勒G93S光磁微动鼠标,左右按键手感不一样,左键键程比右键短。

对比下大小,比牧马人稍微窄一点,左边富勒G93S,右边牧马人一代

铝脚垫

主板 一堆的两却微动

MCU

光学引擎

左右按键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

光磁组件

真正的钢鞭线

来一张Mousetester测试图,这是PMW3325的水平吗,难怪富勒生意越做越小了

这是牧马人一代的,A3050引擎

网友A:
这个微动设计倒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按下去光路导通!不过按下去估计没啥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微动设计倒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按下去光路导通!不过按下去估计没啥手感! ...

感觉手感和雷蛇的光微动差不多,声音没双飞燕的光微动清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用的双脚微动。

网友:
这个是不是永不磨损?

网友:
磨损度比开关的轻,就像光栅滚轮和电位器滚轮一样的区别

网友B:
富勒不是山寨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富勒不是山寨货吗

富勒是个很有想法的公司,并不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勒是个很有想法的公司,并不是山寨

富勒光磁微动从技术上是创新,但是这种结构很难保证手感一致性,最看好的还是血手幽灵光微动,欧姆龙已经出了同样的,给ROG用的,不知道能不能批量进入中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勒光磁微动从技术上是创新,但是这种结构很难保证手感一致性,最看好的还是血手幽灵光微动,欧姆龙已经 ...

血手幽灵有一定机率会“放坏”或者“磕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富勒光磁微动从技术上是创新,但是这种结构很难保证手感一致性,最看好的还是血手幽灵光微动,欧姆龙已经 ...

血手的光微动:2000万次点击寿命
血手的非光微动:5000万次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D:
血手的光微动:2000万次点击寿命
血手的非光微动:5000万次

双飞燕血手幽灵的光微动是2000万次电气寿命。
欧姆龙的5000万次是机械寿命,电气寿命约三十分之一即167万次。但是这个次数也是假的,第一大客户罗技和第二代客户雷蛇用了之后都说坑,一个换回20M,一个用光微动。
如果机械微动寿命真有那么长,为什么第一大客户罗技不用,第二大客户雷蛇不用,第三大客户双飞燕也不用呢,返修不花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