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支无线话筒 不知道什么品牌

楼主(2022-04-01):
不知道什么品牌,拆开

楼主:
经测试,电视和手机都用不了,不知道什么机子上可以用

网友A:
需要有对应的接收器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对应的接收器才能用

只能当玩具了

网友:
UHF波段,269.5MHz,淘宝上有卖uhf波段的话筒接收器,可以试试调到响应频率试试

网友:
这个需要配套

网友:
FM收音机能行不?

网友:
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以前无线话筒板子上分离元件真是多。

网友:
还不错的话筒。

网友B:
为什么没有电源还能显示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电源还能显示频率?

你的近视是多少度

网友:
这个需要配套的接收机,这个质量不错

网友:
应该是成对的,你只拿了话筒

网友:
改成有线的吧

网友:
假液晶屏做的好真啊

网友:
你说以前的老人咋就不会用个假数码管来显示频率呢?
现在设置一个遮罩,一个LED灯,就能显示任意字符,B格一下就上去了,买的人还以为这东西都么高大上。你看楼上就有人说这东西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近视是多少度

接了电源吗?看来该配副眼镜了。

网友:
广场舞音箱上的吧,没接收器出用不上。

网友:
好点的都可以红外对频的。这个看来不行。

网友:
看着比较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