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红黄蓝三个线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2-04-01):
头灯红黄蓝三个线分别代表什么???

我把红色接正极,黄蓝分别接负极,但是亮度一样。再把黄蓝都接负极,还是亮度不变。亮度很低。电池是没问题的。

就灯头这么简单的电路,再加一个开关,没有其他复杂的电路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PCB上一般都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PCB上一般都有标识。

就是没有标识,很简单的电路板。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

你在研究头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

应该是一根接高亮,一根低亮,一根公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根接高亮,一根低亮,一根公共线

两根都是一样亮啊。接锂电池试过。我也很奇怪,怎么会一样亮。

楼主:
头灯我有2个了。这是捡的一个,里面还有2个18650串联。除了开关坏了,其余都是好的。2个电池的头灯戴头上太重了,难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灯我有2个了。这是捡的一个,里面还有2个18650串联。除了开关坏了,其余都是好的。2个电池的头灯戴头上 ...

拱嘴款式不是很喜欢,我用的是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拱嘴款式不是很喜欢,我用的是这两种

这是几个18650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几个18650电池的?

上面的是1颗18650,下面的是聚合物电芯1200ma,都有充电管理和充电指示,下面的带感应

网友:
亮度相差不多你用眼镜看不大出来的 要改亮度是改那几个限流电阻,一般手电都是0.x/0.0xΩ的电阻 你这1Ω与4.7Ω亮度起不来很正常,这个灯也是1-3W的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