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ELL U2713Hb 显示器 拆解 拆机 换屏幕

楼主(2022-04-02):
正面

铭牌

裸照

这里很重要,一定要从前框和中框的那条缝隙开始拆,全部是卡扣,信用卡插进去一划就开了。

后壳和中框是有塑料焊点的,从后盖拆开,焊点会断,装回去就没法还原了,总是有一条宽缝

楼主:
这显示器就是DELL U3014,27寸版本,基本结构都是类似的。电源板那些懒得拆,也没啥好看的。
和U3014对比拆机,3014是前壳、后壳都可以拆,全部是卡扣。2713只能拆前壳,中框和后壳是塑料焊点焊死的,也能拆,但拆开无法还原。

网友:
接口真多,我老机器就一个VGA,最多还有个DVI

网友:
这个屏也不便宜吧!

网友:
戴尔中高端显示器是有很多接口,接上SS接口,鼠标插到显示器即可用。

网友A:
戴尔显示器接口真多,不便宜吧

网友B:
换一个屏估计价格也不少,不如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给显示器换屏的

网友:
练练手,满足一下好奇心,换这个屏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整个扔

网友:
步骤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楼主(2022-06-04):
引用 网友A:
戴尔显示器接口真多,不便宜吧

新机价格5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屏估计价格也不少,不如买一个新的了。

闲鱼之前有全新备件屏卖,399

网友(2022-10-17):
我得卡扣拆坏了3 个,换了两个鼓包电容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