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颠覆认知的锂电池修复方法

楼主(2022-04-02):
一般修复电池都是用大电压大电流去冲击。但是今天学习了一个方法,用万用表笔去捅正极的盖子里面。原来有两个笔记本电池全都报废了,拆开以后里面有两个电池电压是0。然后用万用表笔去统证及结果电压恢复了。

网友:
安全阀弹起来了,就是0v,你又给它压下去了,就恢复了

网友:
内部防爆片保护了

网友A:
这么搞过充电的时候小心,我有两节铁锂这么搞过以后充电就漏液,后来不充电放着也漏液,只能扔了,最好是搞过以后拿胶水封一下口子

网友:
多搜搜帖子,多看看,以前的帖子很有营养的

网友:
笑了,你以为没人试过,结果还不是报废

网友:
我前几年试了一组从4810上拆出来的没电的,恢复一部分,漏水一部分,呲呲的喷水的直接扔出去了,吓人

网友:
安全阀打开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用不了几次还会弹开的,看运气

网友B:
还以为是什么,原来就是压下安全阀,这电池已经报废了,里面有压力触发了安全阀,就算拿胶封上使用,也不安全,18650最后的一道防线

网友:
里面是安全阀。弹起来了电压会变成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过充电的时候小心,我有两节铁锂这么搞过以后充电就漏液,后来不充电放着也漏液,只能扔了,最好是搞 ...

是安全阀,封了危险

网友:
桶安全阀,把断开的开关再合上。

网友:
锂电池少的时候也干过,用处不大。现在基本废弃,安全点。

网友:
不是所有的18650都有安全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搞过充电的时候小心,我有两节铁锂这么搞过以后充电就漏液,后来不充电放着也漏液,只能扔了,最好是搞 ...

安全阀就像一层薄纸,要很小心的,我第一个用尖头力度有点大,看着里面光想捅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什么,原来就是压下安全阀,这电池已经报废了,里面有压力触发了安全阀,就算拿胶封上使用,也不安 ...

还可以胶封,是不是把胶水挤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胶封,是不是把胶水挤进去

安全阀是最后一道防线,就算加胶水堵上使用,反而不安全,容易因小失大

网友:
还以为是有什么新发现。

网友:
危险系数大增,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