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来中创ET430电桥这批外壳模具都有一道统一的破边毛刺。

楼主(2022-04-02):
这次通过坛里的弟兄推荐,跟代理讨价还价了很久,加开尔文测试夹600到手,到手后发现外壳还是有一道破变毛刺,但比上一台屏幕贴膜好太多了,几乎没有贴膜气泡,就是贴膜上有划痕。还有开尔文插片厚度比在拼嘻嘻的厚度厚,插起来阻力很大,上一台开尔文插片插起来很顺很松的感觉,还有表上是USB接口插起来有点松动,充电期间或充电玩电桥老不间断的发出时不时滴的提示声音,前一台没没有这种现象,暂时先这样用了,谢谢坛里各位弟兄的帮助。上传的图片能放大查看。

网友:
你应该用显微镜去看

网友:
我的没有楼主说的问题,表面反而光滑,发货是中创公司仓库。

网友:
模具工背了锅

网友:
干嘛不用太空望远镜看,我觉得更准确

网友:
哈哈,很重要吗

网友:
我的天,这就是传说中的用显微镜找问题,或者说是鸡蛋里挑骨头

网友A:
外壳胶合过程有毛边很正常,那怕再高端的仪表也有。包括不限于是德/安捷伦、FLUKE、泰克/吉时利这些大厂的。

另外,你的需求、你表述有些不清楚,据我了解中创430整套是带有开尔文夹具、短路插,可能你所说的测试夹通俗叫法是电桥贴片夹,商品名叫SMD贴片钳开尔文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胶合过程有毛边很正常,那怕再高端的仪表也有。包括不限于是德/安捷伦、FLUKE、泰克/吉时利这些大厂的 ...

问过好多中创员工,还有厂家客服得到的答案是ET431以上型号才有配开尔文测试夹。

网友(2023-11-19):
引用 楼主:
问过好多中创员工,还有厂家客服得到的答案是ET431以上型号才有配开尔文测试夹。 ...

请问,用了这么久,中创电桥使用感受怎么样?430   431   432  这三个型号,做家电维修的哪个更值得买?我想买432,不知道会不会踩坑

网友:
为啥夹子这么贵啊

网友:
一直用的同惠2882E,不知道和中创的区别有多大

网友(2024-09-17):
我也准备买4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