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板做U盘,使用群联UP307......

楼主(2022-04-02):
最早是玩U盘发现的数码之家, 最近越来越忙, 玩的少了来的也少了...
这几天小区封闭, 在家没事干, 把手头东西整理整理, 再来发个U盘帖子吧

这次玩的是群联的UP307, 这个主控, 网上找不到资料, 要困难一些
经历了许多波折, 总算是能玩起来, 可以正常工作了

UP307=PS2251-07, 价格比较亲民
曾经在臭鱼上3块多买过几片, 后来又在志鑫家5毛钱大猜奖的时候收到过几片

但是都是这种LGA+TSOP焊盘的, 没有BGA焊盘, 有些颗粒上不了嘞, 怎么办呀

自己动手, 应有尽有, 要想玩得转, 自己画板才是最佳选择

嘉立创真是个好公司, 不但有免费EDA可以用, 还能免费打板
画的是G2双贴4层板, G2版型是金士顿的标准, 从DT101第2代开始用的, 所以才叫G2吧
这个版型画起来难度较大, 不过只要画好了, 许多其他版型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得到

前两版都有错误, 这是最初版, 标错了USB3.0接口定义, 把TX,RX什么的都接反了

1.1版的时候, 发现Flash的几个CE脚也接错了, 2CE芯片吹上去, 只能认到1CE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修正各种错误后, 到了1.2版

由于没有DataSheet, 不太清楚UP307自身提供的1.8V是否可用, 索性不用他的了, 自己加一个LDO吧

LDO选用的是RS3236-1.8, 厂家说可以提供500mA电流, 耐压7.5V

电路也很简单, 只需一进一出2个1uF电容就可以了, 正合我意

G2版型空间较小, 封装选择的是1x1毫米的UTDFN, 307旁边就是他

翻过来看看, 1x1还有5只脚, 焊接会有点困难

部分元件准备好了, 0.1uF的电容都用了0201的封装, 平时看着很小的0603现在也显得很大了

打板归来, 裁下修整, 主控和F1在一面, F1可单贴4CE

USB接头,F2和LED在另一面

F2只有2CE, 接在F1的后两个CE上

PCB上没有位置打字了, 也学人家搞个点位图吧

开始焊接, 打算上7DDJ的, 应该用不上LDO, 不过还是把小东西焊上, 万一以后要用

然后焊主控, 307底下有焊盘, 只能用疯枪焊

焊好了

再上0201小电容, 一共有9颗, 直焊的我眼酸手疼

下一层继续...

楼主:
焊过一堆0201, 再来0402/0603, 感觉真是手到擒来

好了已完工

LED用的0402封装

先找个移动电源插上, 看看冒烟不, 灯亮了, 很好

测一下电压吧, LDO工作正常

芯片输出3.3V正常

洗干净上机, 顺利认到

打算上2颗7DDJ

已植好球

上颗粒容易多了, 无脑吹就OK

先上一片在F1位置

开ChipGenius认一下

XP下量产, 软件用的3.73版本

基本设置, Burner用的BN07V103_HV_20130724.BIN, FW用的FW07FF01V10110M_20130419.BIN

量产成功, 一片容量16G

ASSB跑个测试

再吹上另一片

上机量产, 同样的设置, 顺利完成, 容量32G

查看一下实际是29.4G

ASSB测一下, 大约80M的速度

拷贝个文件试试看, 也是80M

最后跑个圈

找个G2的壳子装上, 好了可以上岗了

发完啦

网友:
牛,这焊工了得!

网友:
LDO真的太小了。

网友:
几块钱的玩意,折腾有何意义

网友:
焊工了得!0201我看都看不清!

网友:
0603都头疼,都是先用锡膏然后放元器件最后用ptc加热,0201真是服了

网友:
也是经过错误而来

网友:
用爱发电啊,早知道打个板帮我拆个手机字库做个U盘多好...

网友:
牛人,板子真漂亮,还是四层,

网友:
优秀内容,u盘速度不错

网友:
不用datasheet也能画板,厉害

网友:
手艺不错,我做不了,只有买了

网友:
头两年也做了几个优盘,然后发现,没有漂亮的壳子

网友:
用楼主给的SM3255和UP19 PCB图纸打了几十片板子。只可惜手里没有那么多的F,焊了几个成品还剩下一堆缺F的板子在吃灰!

网友:
我只想知道如果双贴1CE的片 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