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USB-C HSA-B005DS 通用型扩展坞 剪线修复

楼主(2022-04-02):
海鲜市场买的剪线惠普USB-C HSA-B005DS 通用型扩展坞.买了俩,这玩意是通用的。看输出参数支持双4k 60hz 的,这基本就是display link 芯片的天花板了。

先上几张转来的图,完好的参数如下

电源一定要配符合hp接口定义标准的,至于为什么,后面慢慢讲

标准usb-c定义,我是直接给华为mate 20p充电的。没升鸿蒙之前显卡可用

这个c口是输出。

该有的口都有

这玩意是能反向供电的,笔记本带c口充电的插上就能直接给笔记本充电的。

好了,开始进入正题,比较好拆。做工也不错,螺丝一下就好了,里边是铝块散热,
拆好久了, 设计里的照片也不多了。上两张看看吧

这个就是被剪线的标准c口。这个是9芯的c口线,

应该是按上面这个标准的来的。但是注意这个是a口3.0线的定义
但是除去屏蔽线还有根cc线。这根线可坑死我了,
我为了这个线花了不少银子。因为一开始不知道那种线最合适
我连全速线都买了,事实证明贵的不一定是对的
后来买对了,就是用的华为的华为 备咖 数据线

中间一剪就可以了,对颜色直接往上焊就可以了。但是请注意,如果焊完了3.0不好用。
请把rx线和tx线对调下
因为一头是tx,另一头就是rx。。线焊好了就得搞定电源了。
为了这个扩展坞我掉了两次坑,这个是hp的小蓝头电源。我以为用转接头就行了。结果又掉坑了
本来买了俩剪线的,后来我又买个没剪线不带电源的。到手还是不行,后来买了原装电源才搞定
hp电源中间小针有定义的,我用的是下面的

这样就不用非得买hp原装电源了。我用别的电源也能给扩展坞供电了
只要电源电压嘛,别超19v就行了。
好了,谁有m币多赏点吧

补充内容 (2025-2-6 07:58):
补充下 。华为的备咖 数据线会有cc线和sub线,cc线是浅色的,深色的是sub线不用管

补充内容 (2025-2-6 08:01):
补充下。华为的备咖 数据线会有cc线和sub线,cc线是棕色的,橙色色的是sub线不用管,上条补充错了,抱歉

网友A:
啥价格啊?有点兴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价格啊?有点兴趣啊

去海鲜市场买吧,要有动手能力,卖家还不保好

网友B:
HP的电源一直有这个检测,原装适配器并不是像联想那样直接在插头里面放电阻,而是电源板上有电路的,LZ的只是一种破解方法。网上买的普通19V转HP的小蓝头应该都是带的,跟HP的更老的大头比只是尺寸不同,信号定义应该是一样的。
要是能改成母头就好了,不用剪线了。查了下价格真还不错,只是要折腾。
帖子上是不是有张图放错了?感觉是个机顶盒的图。

网友C:
这扩展坞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的电源一直有这个检测,原装适配器并不是像联想那样直接在插头里面放电阻,而是电源板上有电路的,LZ的只 ...

是,放错了,,电源头转的里边只放了一个电阻那种不好用,还是分压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扩展坞做工看着不错

hp的,品牌的东西应该错不了。

楼主:
这东西比dell的d6000改起来要容易的多。。。。哈哈,本来还想弄dell的剪线d6000来着

网友:
笔记本是越做越薄,各种接口简配了,以为C口统一天下,实际上消费者还需要买扩展坞,便携性并没有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放错了,,电源头转的里边只放了一个电阻那种不好用,还是分压的比较好。。。
...

有没有华为线的链接啊,找了下没找到啊。能不能私信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华为线的链接啊,找了下没找到啊。能不能私信发我?

咸鱼关键词 备咖 原装 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关键词 备咖 原装 数据线

感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D(2022-05-09):
楼主你好,我有点不明白。
如果焊完了3.0不好用。
请把rx线和tx线对调下
因为一头是tx,另一头就是rx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性A:把RX+和RX-对调,TX+和TX-对调
可能性B:把RX+和TX+对调,RX-和TX-对调
是AB哪个意思呢?

话说有没有考虑过换成TypeC母座,这样就不用剪CtoC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有点不明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b那种接法,r是收,t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b那种接法,r是收,t是发

好的,谢谢

楼主:
不客气。弄着玩呗。好几百的东西几十块钱搞定很开心。。。

网友E(2023-02-21):
首先感谢大神提供方法,按楼主方法买了备伽的线,剪开如下图。拓展坞里蓝色的线,对应数据线的哪一条?数据线有两条红色线有怎么处理?希望大神指点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感谢大神提供方法,按楼主方法买了备伽的线,剪开如下图。拓展坞里蓝色的线,对应数据线的哪一条?数据 ...

两根红线都是正正吧。。。

另外接的时候要注意
但是请注意,如果焊完了3.0不好用。
请把rx线和tx线对调下
因为一头是tx,另一头就是rx
rx+ <---->  tx+

rx-  <---->  tx-

我记着当时就一根cc线来着。。。。完了。。。。怎么变成两根cc线了。。。。要不你就接一根试试??

网友(2023-10-25):
楼主,我有个疑问,DL6000系列的芯片支持USB2.0的输入吗?找了好多资料也没看到支不支持,连手机不知道能不能视频输出到显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