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芯片烧录真的那么困难吗

楼主(2022-04-02):
最近想玩一玩msp430,但总是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原因是有关于芯片烧录的问题。本人手头目前有一张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板和一个老的编程器,想利用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板上的编程器对MSP430G2755的芯片进行SBW方式烧录,可就是提示“没有发现硬件”,结果无从下手。手头上老的编程器根本不会用,据说必须配用老版本的编译软件才能用,所以暂时也只能搁置。
请玩过msp430的大师说一说,MSP430芯片的编程就是这么难吗?
第一、板载的编程器是不是只能支持某一部分系列的芯片,甚至只能支持某一种型号,其他系列的芯片一律不能烧录?
第二、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使用编译器如IAR、CCS进行自动升级?想升级只能通过手动方式(甚至通过厂家烧录)?

网友:
SBW方式的话看看复位引脚上是不是有复位芯片或者大电容,这些会造成下载问题。

网友A:
CH340自制一个BSL下载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0自制一个BSL下载器就可以

串口下载不能DEBUG,不利于新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自制一个BSL下载器就可以

这种下载方式只适用于某些芯片,部分芯片不支持这种下载方式,如G25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下载方式只适用于某些芯片,部分芯片不支持这种下载方式,如G2553

CCS的配置页可以看到对应仿真器支持的芯片型号。

另外你的是板载仿真器,用来烧录其他芯片,是不是相当于同时连接两个芯片的烧录接口了,是不是要断开板载芯片的连接。
没用过,以上只是猜测,你自己测试。

网友B:
另外,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仿真器有没有正确连接,有没有缺少驱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的配置页可以看到对应仿真器支持的芯片型号。

另外你的是板载仿真器,用来烧录其他芯片,是不是相 ...

用G2开发板可以拔掉原来板上的接线,这样就可以烧录板外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仿真器有没有正确连接,有没有缺少驱动什么的。
...

用IAR7.2版+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板,两台电脑,一台可以正常显示串口设备,一台不能,但都可以对板载上的G2553烧录,而不能对G2755烧录。用那个老的编程器,串口可以显示硬件,但无法对任何芯片进行烧录,因为提示大概意思是没有发现硬件设备(单片机)。

网友:
g2旧版本的不支持2755,所以我把g2卖了买了5529的开发板,就能烧写,买编程器主控是qfn封装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自制一个BSL下载器就可以

CH340后面的nc7sz14用普通的反相器不行吗?用74HC14可以吗?

网友:
msp430烧录不难,就2根线

版本不对就不能烧,去找个文档看看MSP Debuggers 中的Feature and MSP430 Device Support

好像是ez-fet比较强,所有的都支持,别的就分型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40后面的nc7sz14用普通的反相器不行吗?用74HC14可以吗?

HC系列是5v的

网友:
不懂 这么多单片机统一编程多好

楼主:
CMOS器件工作电压一般为3V-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