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77固件分享,适用于希捷移动硬盘盒变砖修复

楼主(2022-04-02):
分享两个JMS577固件,适用于希捷移动硬盘盒子。由于JMS577是定制版且不提供固件更新,不少人抱着尝试态度刷JMS578固件导致变砖,可以通过这两个个固件恢复。附件包含固件:JMS577 Seagate_v00.07.00.07.bin;JMS577 seagate_v00.07.01.00;刷机工具大家也可以自行百度去找。救砖方法:短接8脚spi芯片1-2脚,插usb线,正常识别后松开,加载固件,点Run刷机;报错Write bin file fail处理方式:短接8脚spi芯片5-6脚,点Run刷机10秒后松开,等待提醒,重新拔插usb线。

网友(2023-06-26):
https://zibri.github.io/JMS579/

实测  UASP Seagate BUP Slim 00.01.00.08 (JMS577,不传递硬盘型号,换硬盘后灯不亮)

刷了上面网站生成的固件后(生成时仅选择 UASP), 电脑识别为 JMS579 , 传递硬盘型号了,换硬盘后灯正常闪烁,弹出后灯常亮。

希捷的任何软件都不识别改后的设备。个人感觉很完美了。

网友(2024-04-07):
这两天差点吧硬盘盒刷报废,经过测试,这个固件正常读写没问题

网友(2024-08-29):
感谢分享,手头也有个硬盘盒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