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RQ310;插拔多了,不好用了。4.3V充电器+1.2V NiMH电池 也是简单~

楼主(2022-04-02):
飞利浦剃须刀优秀,这货充电简单,品牌壳子防水造的还是非常优秀的。

网友:
飞利浦6070用了十几年了。。。。。

还是没有坏。

网友:
飞利浦还是不错的,以前买的HQ30好像,自研磨刀头用的很好,有一次倒里面胡须,再后来才发现刀头没了,应该是倒进垃圾桶了,可惜。

网友:
充电很简单啊

网友:
这款剃须刀假的很多

网友:
飞利浦RQ1060,已使用近15年了,就是刀片不快了,电池仍非常好。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国产的非要用两节电池?自放电太快了。
飞利浦这种设计,充一次电,怎么也得用1到2个月。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和电动牙刷都不错。做工好设计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国产的非要用两节电池?自放电太快了。
飞利浦这种设计,充一次电,怎么也得用1到2个月。 ...

需要的电压高,所以两节电池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国产的非要用两节电池?自放电太快了。
飞利浦这种设计,充一次电,怎么也得用1到2个月。 ...

或许是电机效率比较低

网友:
飞利浦的小电器很不错

网友:
4.3V 给1.2V电池充电?

网友C:
飞利浦3刀的,也不见得比双刀的老款好用。我的HD40.2节干电池的,现在我用2节镍氢电池,充一次用2个多月。04年到现在,依然给力。再战10年。哈哈

网友D:
我把我老公那个改成低自放+TYPE-C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我老公那个改成低自放+TYPE-C充电了

优秀老婆 无所不能 无所不拆 无所不改!.

网友E:
我5个飞利浦剃须刀全是装电池的。。。两节爱老婆半年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电压高,所以两节电池串联?

我拆过几个某科的剃须刀和理发器,都是2节1.2V的电池串联的,可能是低压电机价格贵的原因?
但是这种方式,自放电太快了,充电也麻烦,很容易就把电池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3刀的,也不见得比双刀的老款好用。我的HD40.2节干电池的,现在我用2节镍氢电池,充一次用2个多月。0 ...

三刀的双层刀头好用,就是清洗麻烦,不适合懒人
我仔细看了说明书,才发现,为什么它会配一个清洗器,双层刀头太容易堵塞了,
特别是胡子长得快的人。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X宝上面一大堆14天机的道理,歪果仁也受不了呀,估计也没啥人去仔细看说明书,
用不了两次,不清洗的话,刀头就严重堵塞了,根本没法再剃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5个飞利浦剃须刀全是装电池的。。。两节爱老婆半年充一次

试试HQ8、HQ9刀头的锂电飞利浦更优秀~~·

网友:
自己还是用干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