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入的数字万用表SZBJ BM91B,作为日常使用的副表

楼主(2022-04-02):
    新入的BM91B,日常要求不高的场所用用。拆机初看,应该是SD7501方案,晶振8M,自动档还是比较慢。手动档基本上秒出结果,6000字。精度还行,在说明书范围内。初测与VC9806+直流电压误差千分之1,电阻不超过0.5%。随便用用还是可以吧,看中的是他的按钮多,功能多。电容档能相对值测量,小电阻档没有砍底数。
    电阻档开路电压有1V多,二极管档开路3.9V,短路电流1.6mA以上。

楼主:
保护功能不多,就电阻档有PTC和三极管反接保护,小电流档二极管保护。

网友:
这个做炮灰表还行

网友:
妥妥的主力表。

网友:
做炮灰表还可以,不知价格怎样外壳不怎样傻大粗糙

网友:
这个价格还真做不了炮灰表,拼多多最便宜也要70大洋包邮,

楼主:
外壳看起来还行,精度吗也对得起SD芯片的性能。就是很轻,没有背板屏蔽铁板,显得更加轻。没有拍那么多照片,测了下与136精度差不多,与VC9806+误差不超过千分之5(电阻,直流电压),交流220V测量值一样。就是自动档慢些,手动档还是很正常的反应。温漂吗,就没有条件测了。单片机,分压电阻都是内置的,只要校好了,性能也能基本稳定吧。反正我觉得比830和9205好用,这些表我以前都用过。

网友(2022-09-03):
这表不错,功能多,就是质感差点

网友:
这表屏幕视角差一点,线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