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电子秤最大显示3 不知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2-04-02):
这个小玩意,看着不错,不知是不是坏了。显示最大到3。

网友:
哥的和你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毛病

网友:
我怀疑数据丢了,尝试进入校准模式,然后拿砝码校准?

楼主:
如何进入校准模式?谢谢!

网友:
我也想看看怎么进校准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进入校准模式?谢谢!

计数和单位同时按下约5秒钟,等屏幕闪烁CAL,然后按清零,显示10g,然后放上10g砝码,然后再按一下清零,显示100g,放上100g砝码,然后再按清零一下,校准结束。

楼主:
多谢42936434坛友,CAL闪几下后直接变成500.0闪,放上500克后,按清零,显示PASS。但是还是最大显示3。

网友:
和你的一样,不过放东西没反应,要往上提才有反应

网友:
这种称还可以校准?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要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