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6串锂电池同步降压充电板:IP2365,可设置电压电流

楼主(2022-04-02):
1月份BG3LTM找我帮忙设计一款充电板子,他用来用太阳能给电瓶充电,考虑到他那个太阳能板子效率太低,于是给他找了个同步整流而且便宜的充电芯片IP2365。
这个芯片datasheet上写的支持1-4串,但官网上写支持1-6串,而且输入电压支持26v,因此这个芯片是可以支持到6串电池的。1月份给他设计完,2月他就制作完毕,使用了两个月没问题。
看了下淘宝上的价格,这个芯片只是进口的1/6,性价比很高

看看芯片简介,

画板子

给他标明电压阻值关系,方便他更改。

最后上打样文件,附件为收费附件,费用为论坛虚拟币,大家发贴交流这东西很简单就获得了,杜绝那些从不付出的伸手党

网友A:
出成品吧。QFN24封装的东西。能焊这个基本都能自己上lceda上画板子吧。。。。。
像我这样的手残党打了板子也白打,焊不了
另外可以接口可以改成xt30或者xt60,
还有可以用电阻加排针跳线,这样一个板子就可以对应多组电压了。
自己改跳线就可以了。
麻烦的是这个是降压的板子。。。要是6串的就得要28v的电源了

网友B:
换电阻就能分档是吗?有没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成品吧。QFN24封装的东西。能焊这个基本都能自己上lceda上画板子吧。。。。。
像我这样的手残党打了板子 ...

同步整流降压压差0.7v就可以了,4.2*6=25.2,勉强符合,但真不建议这么用,保守还是5串以内使用。
这个芯片焊接很简单,用铁板烧加热一次性全部焊接ok。
您的建议非常好,设置跳线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阻就能分档是吗?有没有原理图?

原理图是官方的,DATASHEET上有。
切换电压就是不同电阻分压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整流降压压差0.7v就可以了,4.2*6=25.2,勉强符合,但真不建议这么用,保守还是5串以内使用。
这个芯 ...

您还是高估了手残党的能力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电流有点小,现在网上恒流恒压模块也就5.6元,这个一个IC就要6元

网友:
我准备做个6路独立充电器,控制造价在20元以内,给改成均衡接口的戴森吸尘器来充电玩。。

网友:
又是自己打板制作

网友:
加上跳线焊盘,切换电压就不用换电阻了

网友:
用太阳能给电瓶充电不需要用带MPPT功能的充电IC吗?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以后用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老五家0.99元12-24转5v2.4a同步整流板 芯片hx1314g 可调输出 可以试试

网友:
有空仿照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