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 SM2246en能上 2ce 加 两片 1ce吗

楼主(2022-04-02):
如题,手头有2246en的4贴的板子,镁光的颗粒,ID为2CA46432AA04
一颗为 2ce 64gb
两颗为 1ce 32gb
这样奇葩的组合能上2246en不

网友:
L06B上2258XT/H

楼主:
2258xt的4贴板子也有,但是速度就......
2246en也支持l06b吧
主要是这奇葩组合的问题

网友A:
2246不支持这种CE分配开卡,2258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不支持这种CE分配开卡,2258可以

那只能上2258了

网友:
其实你能整明白板子ce分布的线路可以硬改 关键是你会不会  别问我 我不会

网友:
一共4ce。理论上可以 ,还要看pcb 上跳线发布,先上图看看,如果pcb支持4*2ce 和4*1ce的话就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