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网首拆 绿田t5洗车机

楼主(2022-04-02):
这个机器厂家给各个主播充值不少,拆开看看。
改造了接口,外接电池,原装电池要300多一块。
避坑,1控制板有散热器,t12上不了锡,只能破线。2,开孔要避开加强筋,我开错了一个。
3,黄线要接负级,否则能识别电池容量,但机器红灯不启动。
机头和绿田交流通用的一模一样,关键在于法兰,加厚了的,错开了泵头的轴承。会diy 法兰的完全可以买个交流机,拆开换电机,瞬间赚几百。

楼主:
3并,10串电池,一点问题没用。就是太混乱了,三星lg索尼ls 各种混装,2200到2800容量。靠平衡板吧,每年单组补下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啊?

网友B:
看上去水泵有齿轮保养问题,缺油容易磨损。最好的水泵,音圈电机给细活塞往复,避免旋转转换成往复机械损耗,可以达到足够水压。电池组焊接问题,先试60W外热烙铁加助焊剂,不行再换200瓦烙铁。如果要高速焊接锂电芯,可以用微波炉变压器,脚踏开关和控制板,DIY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啊?

900多元呀,不想折腾了直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水泵有齿轮保养问题,缺油容易磨损。最好的水泵,音圈电机给细活塞往复,避免旋转转换成往复机械损耗 ...

4颗螺丝拆开就可以换润滑脂了,主要前面的斜盘油缸要常换油

网友C:
一个水桶,一块抹布,一碗饭就是我的洗车机,到现在还没出过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水桶,一块抹布,一碗饭就是我的洗车机,到现在还没出过质量问题

也挺好的啊,还可以锻炼身体

网友D:
看机器做工挺实在的,但电池包又像是DIY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机器做工挺实在的,但电池包又像是DIY的样子……

这个本来就是diy 的电池……原装电池图片里有一角

网友E:
你这个太贵了吧,亿力的才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太贵了吧,亿力的才400多

亿力的是有刷电机,功率只有350w 这个有拉杆箱子,个人觉得绿田牌子比亿力硬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亿力的是有刷电机,功率只有350w 这个有拉杆箱子,个人觉得绿田牌子比亿力硬 ...

我那个亿力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亿力是无刷的

400能买到无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亿力的是有刷电机,功率只有350w 这个有拉杆箱子,个人觉得绿田牌子比亿力硬 ...

我用插电亿力,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亿力是无刷的

那个型号?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C:
一个水桶,一块抹布,一碗饭就是我的洗车机,到现在还没出过质量问题

精辟,没毛病

网友:
电池可以买电动车36V电池 还带保护板,比自己DIY划算 省力多了

网友:
电池给了啊

网友(2022-12-14):
无刷电机的,好评~~看控制器板子设计,厂家本来还是按铝基板的要求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