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捡到的疑似电源的盒子

楼主(2022-04-02):
乍一看铭牌好像是个电源,拆开后发现好象是一个小水泵。电机灌胶密封很严实,应该在潜水泵。

网友:
就是一个潜水泵,防护等级ipx8.电压220v,流量10L秒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潜水泵,正反转都可以出水。父亲大学时见过第一台微风吊扇,接220伏随机正反转或振动,需要学会启动技巧。后来微风扇增加扭力弹簧,爪极电机朝向设计避免反转。

网友:
就是一个潜水泵

网友:
广东日升产的低水位过滤器一般给龟缸用

网友:
一看上面写的100L/H就是100升每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