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DC110V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2-04-02):
商品名上写的电子逆变器,实际上是荧光灯的电子镇流器,输入电压110V直流,输出功率18w,东风,和谐系列机车用的,用的是普通的T5荧光灯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现在LED已经普及,家居照明系统可以实行集中低压隔离直流供电,比如48V,各灯具就直接适配这个电压,不需要每个灯都做驱动,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现在LED已经普及,家居照明系统可以实行集中低压隔离直流供电,比如48V,各灯具就直接适配 ...

生产厂家不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想法,现在LED已经普及,家居照明系统可以实行集中低压隔离直流供电,比如48V,各灯具就直接适配 ...

电压低,供电就是一个问题,同功率下电线要更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低,供电就是一个问题,同功率下电线要更粗

供照明没啥大问题,全屋一般也就最多几百瓦,二十安电流。就现在灯线都有2.5平方。

网友B:
机车用的标准都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车用的标准都挺高的

有时候标准确意外的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照明没啥大问题,全屋一般也就最多几百瓦,二十安电流。就现在灯线都有2.5平方。 ...

线长一点短一点,差距就非常大了。肯定不划算。恒流源很便宜的。

网友(2022-06-27):
预热电子镇流器做工很好,预热延迟灯管寿命,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