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n1AP固件分享 非编程固件

楼主(2022-04-02):
刚开始也是用 编程固件 , 找不到 MAC 修改位置,找网上没有
了解编程固件后按 BREED  + 固件 方式 分离刷机固件 .
用回 BREED , 刷入 分离刷机固件 , 结果 MAC 保持 BREED内的原码 即是 跟平常改MAC 一样 啊 !
我用 BREED 是 breed-mt7620-reset1.bin   RESET 1  + 分离刷机固件可以用8M flashrom,自己试的!
终於解决MAC 可惜没5G.只能买中兴8820硬改版128M+32M W7
本固件是1.41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qgqY_ghpyFtWnOWd6cEGw?pwd=o85c
提取码:o85c
上图

楼主:
第一个帖子,占上第一位先.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帖子,占上第一位先.多多指教

软重启后不认机,分析中.解决了,不小心弄断线!

网友A:
原来用斐讯官改,蛮好的,后来手机升级系统后,提示加密方式不安全,官改还改不了加密方式。

于是随手换个高恪精简优化版,也蛮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斐讯官改,蛮好的,后来手机升级系统后,提示加密方式不安全,官改还改不了加密方式。

于是随手换个 ...

高格固件?

网友:
谢谢,看卡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软重启后不认机,分析中

弄明白了 自己拨插多了,线断了! 测试过 我的 ROM 是可以用户, 配合BREED 大家可安心自己改MAC!

网友:
你好,我按照你的breed和n1固件刷了几次了,但是在爱快软路由里面没有发现AP,谢谢

网友B:
在爱快路由AP管理界面没有出现刷的AP

网友(2022-08-11):
试试刷下看看

网友:
爱快有识别正版AP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爱快路由AP管理界面没有出现刷的AP

要在爱快路由的AC管理中打开 AC智能控制才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斐讯官改,蛮好的,后来手机升级系统后,提示加密方式不安全,官改还改不了加密方式。

于是随手换个 ...

别人花了200元买的随便换,你花5K来的K2P至少要用到WIFI11标准出来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人花了200元买的随便换,你花5K来的K2P至少要用到WIFI11标准出来哈。 ...

哪有那么贵,比你想象的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花了200元买的随便换,你花5K来的K2P至少要用到WIFI11标准出来哈。 ...

至于稳定,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贵,比你想象的便宜多了。

我以为你又是一个当年 理财的投资者。

网友:
万元K3还在服役

网友:
链接挂了,楼主补链接

网友(2022-09-18):
现在下载 就是扣35M币,一般不敢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