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咸鱼坏的NOCO Genius Boost Plus GB40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2-04-02):
咸鱼上这种不分好坏出售的基本都是电池挂了

楼主:
忘了第一时间拍照电池膜拆开了

楼主:
主板挺复杂的 电池是607260

网友A:
多少买的,不是拆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买的,不是拆机么

90买的 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换电池

网友B:
可以换航模电池组,或者找拆机动力电芯DIY电池组。要是输出有QC23快充,装机风扇输出头更好。

网友C:
输出 隔离二极管  这几个小东西  电流真是大

网友:
好粗的线!拆的时候起子,镊子,放的离远点~

网友D:
主板真复杂。最近搞到了几个电芯,也在计划做一个启动电源。

网友:
电路板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航模电池组,或者找拆机动力电芯DIY电池组。要是输出有QC23快充,装机风扇输出头更好。 ...

607260电池咸鱼很多 40多买了3块到货后自己焊  原来的电池有一片坏了电压1V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 隔离二极管  这几个小东西  电流真是大

毕竟是瞬间1000A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真复杂。最近搞到了几个电芯,也在计划做一个启动电源。

自己做可以容量做大点  我这个之前理解错了我以为是12V7000毫安里面有3块7000毫安的电池  结果是3片2150毫安电池!我看现在的启动电源普遍都是1-2万毫安的!

网友E:
我捡到个充电宝型的,坏了一节电池,不好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捡到个充电宝型的,坏了一节电池,不好配啊

全换还行换一个确实不好弄

网友F:
90¥不便宜啊

网友G:
不值了,如今可买超级电容,带升压充电板,用打不动车的电瓶就能给电容充电,寿命很长,电池的用不了几次又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不便宜啊

是不便宜 其实换1块电池就行了  我是把3块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值了,如今可买超级电容,带升压充电板,用打不动车的电瓶就能给电容充电,寿命很长,电池的用不了几次又 ...

我要的是小巧和防水 这个刚好  电容太大了

楼主:
换好新电池了  到货满电 放电有5200毫安容量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