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ROSE 修车:JEEP 牧马人安全气囊故障灯亮,更换气囊游丝。

楼主(2022-04-02):
朋友的牧马人头一阵突然气囊故障灯亮了。有时候自己又灭了。
我让他慢慢转动方向盘,看看气囊灯会不会时亮时灭。果然,方向盘转到某个位置,就会气囊灯就会灭。
这就可以判定是方向盘气囊游丝的故障了。

过了两天,朋友又打来电话说,他这个气囊游丝总成某宝都要950一个。。。
好吧,我嘴欠。。。反正疫情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某天晚上,朋友开车来了。开始拆吧。。。
先把方向盘下面的两颗螺丝拆了。左右两边各一颗。

拆掉螺丝就可以拿下气囊了。

拔掉所有插头就可以拆掉气囊了。
这个是双极气囊,所以有两个插头连接气囊的。

这个黑色的是喇叭开关的插头。布置的很是随意。。。看上去就像是临时后加上的一样。。。

气囊插头拔掉以后,插口里面会有个金属片短路掉气囊的触点。防止意外引爆。

气囊拆下来以后,还需要把方向盘也拆下来。

这个车的方向盘真的是超级紧!螺丝拆掉以后,方向盘死活端不下来。。。朋友180多斤的体格,敲了半天也没拆下来。。。
没有拉马,也没有专门拆方向盘的工具,喷了WD40还是拆不下来。。。这就头疼了。。。
最后,想起了我那个直喷的打火机。火焰调大点,然后对着方向盘骨架周围加热。

大概烤了5分钟,再敲一下,方向盘就拆下来了!

方向盘拆下来以后,还要拆下面的装饰盖。
装饰盖上面的两颗螺丝孔超级深。。。而且还是T20的梅花螺丝。。。

拆掉装饰盖以后就可以看到气囊游丝盘了。

然后拆左右两侧的组合开关。

气囊游丝的固定螺丝位置也很特别。

上面正好被仪表盘挡住。。。拆个气囊游丝难道还要拆仪表台?
最后用万向软轴才把这俩螺丝拆下来。

连接气囊游丝的线束。
最左边的是安全气囊的。中间是多功能方向盘的,右边是转向角位置传感器。
现在知道为啥这个气囊游丝总成要卖到950了吧。

钥匙孔旁边的防盗系统。

拆下来的气囊游丝总成。

墨西哥造的。

气囊游丝总成背面。

排线连接点。这个气囊游丝的排线共两根。
分别连接双极气囊的两个插头。剩下的连接方向盘按键。

继续拆气囊游丝总成。外壳上三四个这样的卡扣。

撬开以后可以看到转向角位置传感器的电路板。

大小两个齿轮。方向盘带动内孔外齿圈转动。外齿圈通过光栅检测转动方向以及计数。
和外齿圈咬合的还有一个小齿轮,小齿轮下面是编码开关。
两组检测数据对比分析转向角度和转向速度,然后把数据送给ESP控制单元。

继续拆游丝盘上盖才能看到排线。
两个卡扣撬开直接推就出来了。

推出来以后游丝就全部散出来了。排线上很多润滑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排线上的润滑脂,不是随便用的!
WD40,机油,普通黄油全部不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看着是不是很头疼?

仔细检查排线,发现断的地方了。
正好在中间位置,经常滑动的地方,所以这个没法接。接上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手里正好有以前修我车的气囊游丝剩下的排线。
比了下位置,基本合适。先这么换上吧。反正疫情也不能买专用的排线。。。
换好排线后,重新装回。由于是双排线设计,所以这个排线架有两个出口。
两根排线卷在一起,然后分别在两个出口位置转出。

装回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主动齿圈拆下来,很难装回去的。
一个是排线上都是润滑脂,很滑,不好固定,还有就是排线架外面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很容易再散开。
所以要把这个光栅检测的电路板焊掉,把主动齿圈拆下来,然后先把排线架和排线装回去,最后从电路板这面扣回齿圈。

如果没有X431之类的电脑,就一定要注意这两个齿轮的位置。
如果位置不对,装车后ESP故障灯必亮!
有X431的话,重新复位转向角传感器就可以。

气囊游丝装好以后,左右转动游丝盘,找到中间位置,然后装车。
全部装回,故障消失。方向盘左右打死,ESP故障灯不亮就正常了!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就爱看rose动手

网友A:
这车螺丝和壳怎么都有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螺丝和壳怎么都有锈呢?

很正常啊!又不是不锈钢的

网友B:
动手能力太强了,而且还能跨行业的那种

网友C:
额 我的方向盘游丝有异响,咯吱咯吱的,目前还没具体故障,我要能像你这样动手能力就好啦

网友D:
好手艺,遇到拆了螺丝还搞不下来的地方最是头大了。不管是哪里
这方面也说明,snowmm还是最有办法的

网友E:
我就想问了,妹子,还有啥是你不会修的吗

网友F:
又省了950,巧妇啊,

这双气囊爆炸设计现在很多车都减配了,剩下豪华车还带着,

按照不同的撞击力度电脑选择爆炸大炸药还是小炸药。

网友:
胆大心细,赞。。。

网友G:
这也能修啊,你是专业的吧,

网友:
对了,游丝排线能通用吗?接口和长度?

网友:
原来里面有软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太强了,而且还能跨行业的那种

贫穷创造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我的方向盘游丝有异响,咯吱咯吱的,目前还没具体故障,我要能像你这样动手能力就好啦 ...

千万别往排线上乱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遇到拆了螺丝还搞不下来的地方最是头大了。不管是哪里
这方面也说明,snowmm还是最有办法的 ...

多少年没拆过,卡的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问了,妹子,还有啥是你不会修的吗

有机会学学怎么修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省了950,巧妇啊,

这双气囊爆炸设计现在很多车都减配了,剩下豪华车还带着,

双气囊分两种。并不是所有的双气囊都是根据碰撞力选择大小气囊。
还有一种是延时引爆。为了控制爆炸后气囊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能修啊,你是专业的吧,

绝对是业余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