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白菜价 亨米亚YSD0716(18W/QC2)快充充电器

楼主(2022-04-02):
拼多多上在卖,白菜价,进货价几块

号称18W快充,拆开没看到协议芯片应该是假的,电源芯片  CSC7203 12W充电器适配器电源芯片

应该就是个5V2A的,

我没有快充需求,就是连手机不拔供电用的,苹果5V1A的带不动骁龙845,还有个晨阳小米5V1A的稍微好点但也慢慢掉电一天1~2%左右,这个插上后电池根本不跑电

问一下大家这个能稳定输出5V2A吗,有安全隐患吗

和苹果5V1A对比

配重铁片

网友:
都山寨成这样了,,再问安不安全有意义吗??

说 它 安全你自己 也不信吧

网友:
确实够山的,5W差不多,这类通用充电器高低压没有隔离胶片,没有EMI,输出普通电容,好在便宜,一般几元钱,人家就图量大赚钱,也只能充其它电子产品了,自然还有更简陋的,下面是我多多0.83元入手的 相比楼主这个就是个渣渣

高压端ATC9207D高精度恒流/恒压原边反馈控制器,低压端ATC9200DF单片式高性能同步整流器

网友:
实在担心,接塑料壳USB随身灯凑合用,塑料小风扇等。如果自己会修,尝试网购拆机电源板,没输出换功率管,再不行拆零件置换。

网友:
这个高低压隔离等于没有。

网友:
别在拼多多上买这种没几块包邮的充电头 基本都是垃圾做工 质量都是寨中寨 需要的话建议去老五老王老万志鑫这种电子垃圾的淘宝店搜刮 虽然有6元邮费 但是你要的这种5v2a的头单价就1-2元一个 还有拆机图 买的放心

网友:
山寨快充,手机慎用。

网友:
保管好充电器。大部分都是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