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怎么修!老CRT电视出现横向闪烁条纹

楼主(2022-04-02):
一台老CRT电视出现横向闪烁条纹,拆机发现两个250V10UF滤波电容其中一个爆浆,手头没有同规格型号电容,找了两个400V15UF电容换上故障依旧,不会整了求助大侠是哪里出问题了?图中邻时挂的两个400V15UF电容,对了,拆机还发现高压线中间吱吱打火快要断了,重新接上的。

网友A:
这不是回扫线吗,高压包上的消隐电压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回扫线吗,高压包上的消隐电压调一下。

调过了没用

网友:
尾板视放电压量一下,正常不正常

网友:
那就是场电压太高,高压包输出有异常!

网友:
绿枪与地短路,请查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视放板上的G枪电压是不是很低。

网友:
如果视放管没有坏,那么阴极短路了,显像管坏!
有两个方法可以应急,
1、灯丝浮地发,就是灯丝电源不接地,或者采用独立灯丝电源。
2、高压电击发,一般使用阳极高压存储在管壁上的残余高压,对绿色阴极放电,放几次,试机,有几率搞好。
3、机械振动发,敲击荧光屏,观察效果(不容易好),此法慎用

网友:
1、一个视放管击穿
2、晶体管坏

网友:
测量R/G/B三个枪的电压,应该是150-180V,如果过低,可能是枪碰极了,可以采取灯丝悬浮法。如果全是100左右的话,一般是180V滤波电容失效了。
还有测量一下G1,G2亮度控制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
家里有台大的,100多斤,出钱请人拿走都没人收。

网友B:
还有没有图像? 只有这几条线了?

网友:
小时候经常有捡到电视上的高压线圈,那时候捡到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只知道里面有好多细细的铜丝。后来听有人说那是电视上面的

网友C:
家里一台好的日立显像管的创维,让收破烂的免费搬走了,人家还不乐意搬呢,说卖不了多少钱。

网友D: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要修,记不清楚又占地方还耗电,仅仅为了有收藏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没有图像? 只有这几条线了?

没有图像,只有隐隐约约看到有厦华开机Logo两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一台好的日立显像管的创维,让收破烂的免费搬走了,人家还不乐意搬呢,说卖不了多少钱。 ...

创维舍得用日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要修,记不清楚又占地方还耗电,仅仅为了有收藏价值?

看普通标清机顶盒,比 液晶好,也没那么坏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要修,记不清楚又占地方还耗电,仅仅为了有收藏价值?

老年人只会开这个电视,液晶智能电视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