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您可曾见过?7个随手元件做成的功放(TDA7297)

楼主(2022-04-02):
根本把持不住啊    这么小一个 太可爱了 忍不住又下手了

看看 这小小一坨 也就一园硬币大小赶紧和大家分享下

看着这小小一个板子自己设想出了好多迷你小功放器的蓝图了, 哈哈哈哈 。不过有空再慢慢折腾罢。

又是TDA啊,再一次震撼(或者说唬住)小白我了。

就这一小个集成功放块,加上7个(其实可以6个吧,那个整流二极管可以省去吧?)

随便都有的元器件就能组成一块功放电路了,真不明白是人真的太聪明了,什么简便玩意都能给简化整出来,

还是说科技真的越来越集成化了,以后一块功放块直接接电和输入输出就好了,可能都不用元器件了,

哈哈哈!!

买来是散件,要自己焊接的,
请无视我渣渣焊工。

这玩意说是能30W,哈哈  我对功率也一点不懂,无所谓,焊接完能出声音就算是我赢了天下了。

毕竟我只是桌面近场听音,只要耳朵能听到就可以了,不求HIFI不求高烧

试过了玩过了,丢一边吃灰去,依旧还是爱我的1521啊

就这小小一个不到5块钱,高手都可以用身边的元器件都能打造了哈哈,

依旧仰慕各路大神啊,有技术有手艺真好,

不像我是小白就只能买半成品,成品来玩。

网友A:
当年傻瓜175,外围啥也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傻瓜175,外围啥也不要

弄过一个,坏了,拆开就是里面一整套的电路,只引出正负电源信号输入喇叭输出脚。哈哈

楼主:
  找来电路板 献祭给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傻瓜175,外围啥也不要

  这么说  老技术真的比现在都高端啊          原来早就有了啊

网友B:
确定不是双电源吗?正负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双电源吗?正负12V。

不是的大神, 我测试用的是12V的开关电源 就是 洞洞网那种哈哈 因为好找又使用便利 螺丝一扭线就好了

哈哈     散热片我都懒得去找也没上 就裸着  听了几个小时 好好的啥事木有 哈哈

网友C:
话说这货也没个大水塘
还有,电路图和实物图不匹配,电路图是单电源的,实物图是正负双电源的。

网友:
这小东西能有3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货也没个大水塘
还有,电路图和实物图不匹配,电路图是单电源的,实物图是正负双电源的。 ...

大水塘是什么啊? 啊 哈 查了下是电容啊.     电路图是找来的的哈哈 我也看不懂 为了方便大家罢了
我的实拍图是商家后面的改版了 有个电容位置不一样   其他是商家那里来的图 哈哈
实物图是双12v输入吗》 ?   不是啊  中间是信号地 不能接电源的 。   我使用是用12V开关电源测试的,  一点问题没有  哈哈

网友D:
袁大头,真的比其他硬币大,以前只在电视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袁大头,真的比其他硬币大,以前只在电视看过。

呃。。。还好吧  大不了多少  平时用来垫高我小喇叭的 哈哈

呃 好吧

刚刚特意看了下 是。。好像。。。。

比硬币大很多 哈哈

好多年没摸到现金了  到处都是手机支付 何况摸硬币 即使公交地铁也是手机刷一下就好了
据说又有新版硬币了  什么样我都快忘记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傻瓜175,外围啥也不要

如果D类功放也做成这样就好了效率高,发热少

网友E:
哈哈,焊工有待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焊工有待加强!

  如您的ID名称 好吧。。。。对小白别苛刻啊   人艰不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您的ID名称 好吧。。。。对小白别苛刻啊   人艰不拆

哈哈,谁让你说这板子可爱呢,可是看了焊接就不那么可爱了,好东西就要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水塘是什么啊? 啊 哈 查了下是电容啊.     电路图是找来的的哈哈 我也看不懂  为了方便 ...

看走眼了,实物电路板上左边标个+12V   中间标个GND     右边标个-12V,我的话怼个双电源上去,怕是把板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谁让你说这板子可爱呢,可是看了焊接就不那么可爱了,好东西就要完美! ...

貂蝉在吕布身边就是 美女配英雄。

在董卓身边就是美女与野兽了。

赤兔马在吕布跨下打的三雄吓尿。

在关爷跨下也创造了千年佳话啊。。。。。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   同样都有 电烙铁。。。。。

我们差的是 手艺

哈哈

手艺决定了谁 可以是美女枭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双电源吗?正负12V。

实物图是正负12V,电路图是BTL接法,正12V就可以正常工作。BTL接法相当于把两个功放电路分别作为正负半波发大,然后在喇叭合成一个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
这冤大头,铜镍合金带点铅,摸多了不长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