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哇,双电压选择的电脑电源接到220v炸了

楼主(2022-04-02):
小白学维修,这个切成110v电压输入然后上电biu完了
应该检查哪儿的元件呢,请教前辈们。
没看到pcb上有保险管来着

网友:
废了扔了吧,这种炸了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如果运气好大概率只炸了电容保险

网友A:
这种一般就只炸电容和保险的。因为能支持220所以后面电路出故障的概率不大。

网友:
上学时候,有个同学手欠就干过这事儿。

公共机房大长条桌子面对面坐,两排电脑依次排开。 那傻哥们,拿笔把对面电脑电压开关一拨。 Boom ,一排都断电了。  大过处分!计算机学分清零。

网友:
ic  mos  电容  包括次级的二极管  报销可能性都很大

网友:
见过一个脑残的电工,脑子短路了手贱把螺丝刀伸到工业风扇里面是,一下把一片叶子打断了,叶子飞出去一下就插到一个同事的大腿里面去了。

网友:
这事我也玩过,废了,基本拆件用了

网友:
IC的启动电压、桥、滤波电容等都加倍了电压,估计会坏一片的。

网友:
都烧了,修个毛线

网友:
那个风扇的温控线路估计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就只炸电容和保险的。因为能支持220所以后面电路出故障的概率不大。 ...

主开关管会坏。
里面有倍压电路。个别有压敏的可能还可以修修。。。

网友:
以前电信机房里面就是110v电  里面的电脑都是这个电源    坏了拿出去修    经常炸电源

网友:
应该没大事吧?

网友:
可能是过了整流桥之后那个低耐压值的电容吧

网友:
这应该是台达.

网友:
这散热片一看就不是台达

网友:
看到本人经历一模一样的,忍不住回个帖。
个人从岛国买回来的二手电脑电源(至于为什么从那边买,心理觉得会不会做工好一些?),回家没注意看背后这个切换开关。结果一插上电就呜呼了。然后从网上买个黄色电容换一下,还不行。再然后——就废品回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