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鸡肋的万用宝!,打磨或者打孔,那个震动的我手麻

楼主(2022-04-02):
业余一直喜欢搞来搞去,看着万用宝早就想入手,忍不住咸鱼了一个里奇12v的,用过之后,我只想说的是鸡肋般的工具,打磨或者打孔,那个震动的手麻,我奇怪地问下,直流的不是震荡更大吗。万用宝不如一用宝啊!

网友:
麻生爽,楼主你这话千万不要被某些人听到

网友:
肯定震动厉害啊,旋转转变成往复

网友:
DTM52推荐一下  也可以抚摸

网友:
同样是震动,为毛小的讨人喜欢?

网友:
用途多反应不专,可能什么都用不好

网友A:
麻手是因为重量不够,220伏的很重,至于效果么马马虎虎吧,也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一次就再没用过,应用范围太窄了!

网友:
牧田DTM52可以,1、2档的有少少震,大档位感觉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手是因为重量不够,220伏的很重,至于效果么马马虎虎吧,也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一次就再没用过,应用范围 ...

用过220V的杂牌的,开木孔,刀片很快就松动了,

网友:
有好用的,你那个显然不是,一般要买一个品牌里比较贵的,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220V的杂牌的,开木孔,刀片很快就松动了,

刀片用螺丝拧的估计容易松动,用快装的反而好些

网友:
万用宝属于本来就是鸡肋产品啊,你看论坛里有几个用这个的,一般都没人用,看起来啥都能干其实啥都干不好

网友C:
万用宝、马刀锯、都是鸡肋啊、、、

网友:
      震得手麻说明你买的品牌和型号不带减震,加钱上带减震的型号就好了^_^,万用宝减震顶级的比如有:泛音 AMM700无刷锂电万用宝、AMM500有刷锂电万用宝、泛音还有12V和有线插电款有刷万用宝都是带减震的,如果觉得德国货太贵还可以选择相对便宜的牧田DTM52(这货除了头部体积大、快换速度不如泛音外,其它方面没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宝、马刀锯、都是鸡肋啊、、、

这两个还有曲线锯都是有用的,属于犄角旮旯工具,比如你在一个贴墙木板上开个插座孔,以前很费劲,先用电钻钻一圈孔,然后用木工凿子凿,个把小时未必开的好,有了万用宝,2分钟搞定。再比如铺复合地板,切割门套线下口,处理边边角角找不到比万用宝更安全适合的工具。

网友:
用的时候振手,还是空试就振手

网友:
用错地方了,不是这么用的。感觉不舒服可以搞点橄榄油

网友:
买了一个插电的,声音还大的吓人

网友:
万用宝这东西就是啥都能干,但啥都干不好,不过有些场景还非它莫属
我那万用宝吃了几年灰,前段时间开车被挤了一下,往左一躲避开了,但是后视镜蹭到隔离护栏镜子碎了,镜子淘宝18包邮,塑料壳也破了个缺口,自己用电烙铁+ABS耗材给补上了,然后要打磨平整,鬼使神差的翻出了万用宝贴上砂纸磨,结果温度过高熔了,于是又放水龙头下面去继续磨,还别说,效率挺高

网友:
轻了,惯性不够,加大配重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