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种赠品U盘是怎么搞的?电脑上打开是两个U盘,一个随便擦写,一个不行

楼主(2022-04-02):
电脑上打开是两个U盘,一个640M,随便擦写,另一个(歌剧之声)是320M,是无法格式化、删除的资料图片。

但加起来只有1G,内部粘的TF卡却是2G。

活久见!

我有个大胆想法:能换一个TF卡?

网友:
我1G的u盘 ,做成PE启动盘后,也是两个盘了,一个盘装着PE,插普通系统看不到,另一个盘正常读写。

网友A:
量产分了两个区吧,很可能是绕过了tf卡的主控直接连闪存的,找量产工具搞回来就是了。这东西最好的价值就是拆了研究一下能否换个大的tf卡

网友:
换卡要重新量产的。

这种是利用TF卡的闪存,没有使用TF卡的主控。

网友:
回收卡降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分了两个区吧,很可能是绕过了tf卡的主控直接连闪存的,找量产工具搞回来就是了。这东西最好的价值就是 ...

是啊,就是想换一个大容量TF卡

网友:
量产可以改,可以模拟成n个盘

网友:
6998不是TF主控,就是FLASH nand主控,不要换TF卡。这个卡肯定里头有坏道
就这样吧,要么就找高手来重新开。
最好还是不要动了,否则坏块就跑出来了,600M一般靠靠歌曲啥也行。

稳定性比容量重要

网友:
很久以前创维电视随机U盘就是这样的结构,用于唱歌的。

网友:
用命令行删除整个U盘试试呢。

网友:
第一次看见,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结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我去这都可以,tf卡背面是有很多点!吹下来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
这tf卡怎么焊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想换一个大容量TF卡

卡不用钱买吗

网友:
这是写保护的卡,就如楼上大佬们说的,直接绕过主控的,用量产软件重新量产可以,就是不知道跟平常的量产软件是否一样,6989主控的U盘我也焊了10多个了,焊内存卡上去这种还真没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