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新中国第一代袖珍计算器:广州120-A电子计算机

楼主(2022-04-02):
北京东光电工厂(878厂)与国营南华机械厂联合生产的我国第一代袖珍计算器,于1973年定型。当年共设计两款(试生产还是量产,没有资料。),一款是可以计算平方的普通型,一款是这种简易型。878厂生产芯片,南华机械厂设计机型组装成品,普通型主芯片采用三块自主生产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分别为cd301(集成度为1000个原件),cd302(集成度1200个原件),cd303(集成度860个原件),简易型没找到说明书也没拆机,所以介绍就此结束。

网友A:
显示屏是什么的?辉光管?

网友B:
这叫什么显示技术,歪扭八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是什么的?辉光管?

磷砷化镓发光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什么显示技术,歪扭八七的

磷砷化镓发光数码管,73年的全国产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是什么的?辉光管?

估计是灯丝的,说白了电灯泡(灯丝不到白炽状态,红热后发光),毕竟电压那么低还是直流电,那时候逆变技术很不行的,如果是辉光管的,会直接做成220V电源线输入的

网友:
当年还是自研了一些芯片的,,,

网友:
这个厉害,好有年代了

网友:
好宝贝,当时的国产数码管

网友:
这个有收藏价值

网友:
好像不能用了,小数点太多了。

网友:
厉害,居然是数码管,电池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C(2022-12-05):
1000个元件,当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0个元件,当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1971年生产的世界第一个CPU芯片英特尔4004有2300个晶体管,使用10微米技术。国内当时的生产能力差距不大,但是设计思想差距就太大了。

网友D:
这台机器应该拆解展示一下,看看当时的工艺、器件,很有意思的。早年我去这个东光电工厂买Z80CPU芯片,听说他们引进掩模板技术和制造设备能生产国产的Z80CPU!极其兴奋地去他们厂里买芯片,想用在我们的计算机控制卡上,到厂里一看芯片上印刷的型号像手写的!还说封装树脂、引脚都是进口的!要400元一片!中关村美国原厂的才17元一片!现在那片最早刚解放时苏联、东德给我们建设的巨大电子工厂群,变成了染着彩色头发的“艺术家”的艺术大集市了!现在不重视底层精密机械、高纯材料研究的后果显现出来,我们缺芯了。

网友(2024-04-13):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器应该拆解展示一下,看看当时的工艺、器件,很有意思的。早年我去这个东光电工厂买Z80CPU芯片,听说 ...

请问您有东光电工厂的CPU芯片吗,我是电子系的学生,需要用来做一个实验项目,谢谢您啦!!

网友:
请问这台简易型的计算器您拆解过吗,里面有几块集成电路呀,为什么我的只有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