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远景X3加装独立前、后行车记录仪,更新完成,效果满意。

楼主(2022-04-02):
曾经给我的小三更换过一次行车记录仪:拆解远景x3原车记录仪,更换为JWKG T1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但这个图像有时发暗,且没法调节。安卓系统,发热和休眠电流也大。休眠电流大概二十多毫安。有次逛海鲜市场,发现一二手光明星R9隐藏式记录仪76包邮,于是拿下,才有了这个拆机:拆一个“光明星R9”行车记录仪,顺便补上升级固件。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实测这个光明星R9休眠电流0.88毫安。

于是换到车上,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还可以,清晰度和稳定度都行,也没出现过丢秒现象。

这是手机视频截屏。

但这只是前摄,一直想增加一个后摄。前几天逛海鲜市场,又发现一个同型号的记录仪,标60包邮,果断拿下。这样就可以装个独立的后摄,和前摄各干各的,互不干扰。但是,记录仪需要三线:B+、ACC和地。地好说,B+和ACC尾盖里面不一定有,特别是ACC,看来只能另走线了。线打算从前摄那儿分过去,前摄厂家现成的。先走线吧!

打开阅读灯盒,没螺丝,大力出奇迹。

注意是从后面撬,前面有卡口,不能撬。

线从灯盒穿到驾驶门上,再穿到后尾,用钢丝带,我用的光皮里面的那根钢丝,好用。

用线束胶带包一下,防止噪音,也更安全。

拿掉尾盖这块塑料板,也是大力出奇迹,卡子加卡口。

然后穿过这个橡胶管穿到尾盖的正后上方。

盖上板子,复位橡胶套。

阅读灯端线头。

由于买的插头还没到,先到这里,后续会更新……

楼主:
4月3日更新:

今天插头到了,买了这些,和记录仪一样8芯插头,有公有母,三块一条包邮。

由于我买的是8针8线,挑一条公头,和记录仪原三线母头(插头是8针,只用了三线)对插,测一下哪根芯线是有用的。

拿两条公头线,把多余没用的线剪掉,只留有用的三根,我这个对应的是绿、蓝、白,然后和原车插头(母头,我从原车记录仪剪下来的)地、B+和VCC对应接好,这两条线并联。其实这里应该剪短一下,我当时没舍得剪,结果后来发现放里面有点放不下,后来的接头我都是剪了的。

再次交代一下原车插接头定义,在这里只用地、B+和VCC,别的用不到。

后视镜这里就是原车的那个公头,可拧掉这颗螺丝把后视镜取下,不嫌碍事也可以不取。

它是穿到一个卡子上固定住的,前推就可以取下。

推到里面灯盒里了。

和刚才接的那个插头对接好,把线塞里面不碍事的地方。

把前摄像头线从前面穿进去,摄像头固定。原底座正合适,我用硅橡胶粘上的。

拿一个母头线,和穿的那条后摄像头的线接在一起。我穿的那条线是四芯,比较细。开始我计划是摄像头的这三根线都走这条线,后来觉得线细可能压降大点,并且12伏电源和地一块走心里也不踏实,万一短路那就危险了,干脆两两相并只走B+和ACC,地下从后面取算了。

接头都是焊接的,这货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了。

后面取下高位刹车灯的这个插头(也不知这个是不是刹车灯,我以为是),把另一根地线直接压里面,包扎好。

和前面一样的线序接好这个公头,包扎好塞里面,露出插头备用。

买的第二个记录仪,宝马专用的。

割掉这个长尾巴,修整一下。

弄一条铝板,打孔攻丝。中间那俩3mm,边上那俩2.5mm。如果用3mm的,记录仪要打孔。

两边折一下。

放上记录仪里面试试,差不多。

后备箱盖上那块尾板取下,也打俩孔,用3mm螺丝把铝板拧上。

再把记录仪装铝板上,就这效果。

插上插头,扣好板子。

然后这是车外的效果,反光照片拍不清。。。

回车内插上俩记录仪的插头。

包扎整理好塞到不碍事的空间里,清理出灯盒位置,复位灯盒。

打开手机app连接后摄,拍照。。

再连前摄,拍照。。。

打开车机大屏,连接后摄。。。

另外说明一下,这玩意儿是不能作为倒车影像使用的,因为存在延迟!
OVER,收工,全剧终!!!

网友:
0.88ma,确实不错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180的身高,驾驶远景X3会不会显得空间局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180的身高,驾驶远景X3会不会显得空间局促?

空间不大,但碰头是不可能的。前面和别的车如宝骏510差不多,后排和后备箱空间稍小,车身短大概二十公分呢!

网友:
曾经给我的小三更换过一次行车记录仪

我理解错了,罪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不大,但碰头是不可能的。前面和别的车如宝骏510差不多,后排和后备箱空间稍小,车身短大概二十公分呢 ...

谢谢,明白了。我还没车,想选个短小的呢。

网友:
一个很好的指导帖子。

网友B:
我的也是走的顶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走的顶棚

对,顶棚利索安全点。我朋友走的脚垫底边,我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C:
泰安宁阳磁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泰安宁阳磁窑???

对啊。磁窑大中京。

网友D:
取电可以从车顶灯那取,有根火线是和电门开关一起的,电门一开就有电,关了就没电,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也可以并在CD机的电源线上。线最好不要走顶棚,夏天顶棚温度很高,在南方可能 达到六七十度,线容易老化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电可以从车顶灯那取,有根火线是和电门开关一起的,电门一开就有电,关了就没电,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也 ...

我这个原车现成的插头,B+和ACC都有。我这线只走的电源正,没地线,不怕短路。线皮是阻燃的,我用火机烧都不着,绝对奈高温。

网友:
改装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之前海鲜市场买了盯盯拍的X2P前后双摄配了128G的卡,一直用几年。买一个性价比高的好设备,装好后,可以少折腾至于性价比,自己看着办

楼主:
视频实拍:
前摄    晚上
后摄    晚上
请选择高清模式播放。

网友:
很好的指导帖子

网友:
车上的累赘太多了,坐椅套、仪表台垫我统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