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卡西欧PX150电钢琴不开机电源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2-04-02):
接手卡西欧PX150BK数码钢琴一台,故障现象不能开机。引起该故障的原因很多,但一般应由电源查起。测量外部供电电源,输出正常,其外部电源输出电压为12V,电源输出电流为1.5A。拆机,螺丝超多,一一拆除后,将琴的电路所在的控制部位拆开后,看到此琴分电源板,主控板、按键板、输出接口板。板与板之间通过线缆连接。此机已被他人修过,断定是主控板损坏。

拆下电源板,做工精细。测量相关电源位置无短路现像。插上电源后,测得电源电压为12V,LA5756是一个单独激励的降压开关稳压器(可变型)。 效率高 仅四个外部零件 集成80 kHz时基发生器 集成限流电路 集成热关断电路 集成软启动电路。LA5756的2脚无输出电压,仔细分析电路走向,系受控电源。查12V电源走向,到一降压集成,标识为252,测其输出为3.3V,大致正常,输出连接到插座上再经过线缆连接到主控板。

拆下按键板,按键板上电源按键的微动开关经测量正常,能正常通断且不存在接触不良。经仔细查看线路走向,发现电源按键两端经敷铜板连到插座,再连到主控板上,按动电源按键时连接主控板的插座两端无反应。心中一喜,应该存在敷铜板断路的情况。经检查,外表看不出有断路的情况,但确实存在开关一端到插座的敷铜板不通了。将存在不通的电源开关一端飞线到插座相应位置,再测量,正常了。

将电路板复原,接上电源,按动电源,出现三个灯轮流闪烁(CPU自检)后正常点亮,按动琴键,发出响亮的琴音,且音量可调。修复完毕。上图
双功放集成电路TDA7297

电源模块LA5756

主控电路板

12V1.5A电源适配器

电源板上12V转3.3V

音频输出板

主控板详细图

输出板及按键板

拆开上部所露出的琴体部分

电源板背面总体图片

整个琴外观

若只需修理电路部分(无需拆开琴体),可不用开拆全部螺丝,只需拆开图片中所圈的红色部分及小盖板下的螺丝,即可取下控制电路部分的部件。

需开拆红圈下的螺丝

小盖板拆开后,锁紧电路控制的隐藏螺丝

琴的铭牌

修复安装完整的琴整体

网友A:
这个琴挺好的,修好就是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琴挺好的,修好就是赚到

琴确实是挺好的,我只是帮帮朋友而已。若收费的话,确实是可以赚到。

网友(2022-05-31):
修好就赚到啦

网友(2022-10-25):
我的PX-358也是开不了机,拆开检查又没发现问题,接上电源又能正常工作。重新装好后检查也正常,过几天又是老毛病。看来可能也是线路板上有断裂

网友(2024-08-19):
同型号同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同原因,想试试,先收藏了

网友:
同型号同故障不知道是否同原因,想试试

网友:
tda7297,好熟悉的块子